瑞思凯X9D如何校准油门

楼主(2018-10-26):
睿斯凯X9D如何校准油门

网友:
CALIBRATION 通道校准
这个页面是校准摇杆行程和四个旋钮的行程的
先把摇杆包括油门保持在中立位,两个侧旋钮和S1、S2 都打到中位
按ENT,然后最大程度的打杆,转动旋钮,完成后ENT 就好了.

网友:
看OPEN TX的说明书

网友:
楼主说错误了吧,电调校准油门的,你是不是要遥控器行程校准啊。

网友:
多看看说明书的

网友:
说明书,搜视频教程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