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

楼主(2018-10-26):
电脑意外重启,autocad2017文件不会修复了,  请大神指点

网友:
重新下载一个

网友:
重新打开会有最后一次保存的文件点击就可以恢复了
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另外2014比较好用的吧!2017版本太高了
用天正2.0电器版很好用

网友:
不是有个bak么  试试呢

网友:
关掉左边的框别理它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