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Q12摄像头AV线DIY

楼主(2018-10-27):
原装的视频输出线,8p mini-usb接头,usb大头是充电用的,测量av莲花头的电压: 0.82v

原装线太大,装在飞机上不合适;
tb的8p mini-usb接头,依次测量各个端子间电压,只有3.26v,没有0.82v。请教群里高人原装线里是不是还有芯片或者降压模块?我应该怎么接线?

网友A:
我是把原装头子剪开转90° 凑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把原装头子剪开转90° 凑活的

莲花头也剪了?

网友B:
我测过鹰眼的视频线,标准usb那几根就是共用的,然后有一根测电压用的,有两跟分别控制拍照和录像的对地短接启动,有一个视频输出,就这样。你这个也只能自己慢慢测试了,先别急着剪了,先用万用表把现有的先测出来,那些连usb大头,那些连莲花头,这些信号定义已知。测出来就可以用,其它的如果不想用可以空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莲花头也剪了?

没剪 先做其他用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测过鹰眼的视频线,标准usb那几根就是共用的,然后有一根测电压用的,有两跟分别控制拍照和录像的对地短 ...

多谢了,只是AV输出的电平应该是多少?

楼主:
顶起顶起,顶到搞定的那一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了,只是AV输出的电平应该是多少?

你干嘛要管AV输出电平,你对照原来的莲花线黄色那根中心线测通断不就OK了,模拟信号你靠测电压也不太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干嘛要管AV输出电平,你对照原来的莲花线黄色那根中心线测通断不就OK了,模拟信号你靠测电压也不太好判 ...

只是mini-usb接头触点太小,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测通断吗,万用表的笔头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mini-usb接头触点太小,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测通断吗,万用表的笔头太大了 ...

把相机外壳拆了,直接测板子上的焊点

楼主:
每天顶一顶,快乐又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