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FPV 尝试开启尼康相机的电子防抖进行拍摄

楼主(2018-10-27):
http://hobbyeyes.com/index/Video/detail?vid=b44ca50e-8847-9d9f-a368-59ab09146a14&vd=0

背景音乐:Ember Island - Umbrella
剪辑调色:Adobe Premiere Pro CC 2018
机架:DALRC XR215 Plus
飞控:DYS F4 PRO V2
电池:花牌 4s 1500mAh 90c
桨: HQ 5X4.3X3V1S
眼镜:skyzone02sv+
遥控:Frsky X9D Plus
接收机:XM+
图传:PandaRC VT5801 PRO
电机:T-Motor 破风F60 III 2750kv
相机:尼康170

网友:
wow  真的是感觉很好啊  比航拍机就可玩性搞多了  还能这么好看

网友:
真好看   这穿越机

网友A:
还是有好多好多低频的晃动 调一调I的策略 或者把D拉高一点
这样飞不像是桨洗

网友:
你pr序列怎么设置的,帧率好丝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有好多好多低频的晃动 调一调I的策略 或者把D拉高一点
这样飞不像是桨洗 ...

应该不是pid的问题,因为pid我已经修正过很多次了,D值现在已经是高得离谱了。应该是设备的问题,恰好在某个油门量的时候电机的微小振动和机架产生了共振,比如视频结尾平飞时的那个油门量

网友:
B站的视频:

网友:
尼康防抖很厉害吧

网友:
看着很像丰南区的学校啊

网友:
为什么画面有点雾蒙蒙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