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APM2.8更换气压计

楼主(2018-10-28):
入模约半年了,第一架无人机是自己组装的F450+APM2.8+M8N,由于比较自大导致第一次试飞就提控回家,立马上淘宝又买了机架和飞控。   这套飞控买回来之后算是认真看了一下说明介绍,弄懂了基本操作和飞行模式,几天飞下来发现了一个问题,返航模式家的位置总是偏了有约20米的样子,有时甚至不往家的方向飞,好在都在视距范围内,及时切自稳模式手动开回家。判断应该是GPS有什么问题,回家就把GPS拆了,把壳子打开后立马就发现问题了,M8N模块的标签怎么贴的是歪的。根据我的经验,只要是正规公司的产品,标签贴正这是最起码的了。于是和卖家发生了一点小纠纷,最终GPS模块还是被我退了回去。卖家的强盗逻辑我很是佩服,卖家表示他的商品标题没写原装正品,他就可以卖这假模块。之后根据模友推荐,重新购买了GPS .再也没有发生过上述情况。最近琢磨着给飞机加个超声波模块,以求低空飞时高度更加稳定。淘宝找了一个卖家先咨询下,咨询下来得知APM2.8还有缩水版的,有的内置罗盘芯片没有,有的气压计缩水,立马拆了我的APM一看,我又中招了。    气人归气人,立马去卖芯片的店里买了两个MS5611,字体和先前5607明显不同。真假我是没能力辨别了。更换过程比较简单,用热风枪轻轻吹下,用镊子轻松取下。焊接过程更加简单,将焊接部位吹热将气压计放上,镊子稍微调整一下脚位即可。(吹的时候风枪口不停画圈让pcb均匀受热,盯着一个地方吹容易把pcb吹鼓起来)
抽空装机测试下效果,希望情况能否有所改善。另外吐槽一下:这红色PCB的APM做工真不咋滴,我这块没用多久USB口虚焊接触不良,还有个别芯片的虚焊,折腾了我久。

楼主:
之后根据模友推荐,重新购买了GPS .再也没有发生过上述情况。最近琢磨着给飞机加个超声波测距模块,以求低空飞时高度更加稳定。淘宝找了一个卖家先咨询下,咨询下来得知APM2.8还有缩水版的,有的内置罗盘芯片没有,有的气压计缩水,立马拆了我的APM一看,运气不错,我又中招了。    气人归气人,立马去卖芯片的店里买了两个MS5611,字体和先前5607明显不同。真假我是没能力辨别了。
抽空装机测试下效果,看看情况能否有所改善。

网友A:
技术不错,气压计也敢换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上pix

网友(点评):
太贵了,不舍得买啊

网友:
这技术很可以

网友: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网友B:
APM内置罗盘屁用没有 一般都是选择外置集成罗盘的GPS    GPS很重要 真的      搜星多的垃圾M8N我也遇到过   垃圾M8N 启动1分钟16星  HDOP1.7-1.9  定点飘  返航偏差吓人........还不如我的NEO-7M

楼主:
见笑了,入模不久还请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内置罗盘屁用没有 一般都是选择外置集成罗盘的GPS    GPS很重要 真的      搜星多的垃圾M8N我也遇到过   ...

是啊,一键返航和一键放生应该就是差在GPS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气压计也敢换

技术不咋滴,就是胆大,什么都敢拆。

网友:
有人说很容易把气压计吹坏的。我在想要不要把两个洞堵住再吹会好点

网友:
期待测试结果,工具全就是胆大

网友:
是的,我也红板也是,气压不是5611,usb 接触不良

网友:
老铁,直接pix就好啦

网友:
早年间的红版(2016)还是很厚道,没啥降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