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组装4s电池,价格便宜

楼主(2018-10-28):
准备自己组装两块4S电池,网上买的10几块钱一块。7.2v的3100ma,不知放电是多少C的型号8033130,谁知道告诉我一下。

网友A:
这什么电池,铁锂吗

网友:
我好像看到过,这种电池应该不适合大电流放电吧

网友:
这玩意你买的时候就应该问好卖家参 数啊,如果是铁锂电池的话确实不太适合航模,  一个是能量密度有点低,还有一个就是放电能力也稍微差点,如果要用也只能勉强够用而已。

网友B:
先问一下卖家参数才能下手

网友:
自己焊接电芯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什么电池,铁锂吗

普通锂聚合物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问一下卖家参数才能下手

卖家也不清楚

网友C:
用内阻测试仪测下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内阻测试仪测下内阻

恩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