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故障 亮黄灯

楼主(2018-10-28):
PIX飞控无法通过自检闪黄灯 固件能正常刷入 加速度计指南针无法校准陀螺仪

网友A:
刷个车的固件后再刷回原来的固件。一般都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个车的固件后再刷回原来的固件。一般都没啥问题

刷了不好用  放了几天突然坏掉了

网友B:
刷低版本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低版本的固件。

谢谢等晚上试试

网友B: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滴情况,刷回3.2版本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滴情况,刷回3.2版本好了。

大哥 底版固件哪里有下载的啊

网友A:
刷回旧版本固件!缩水的飞控新固件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回旧版本固件!缩水的飞控新固件不兼容。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 底版固件哪里有下载的啊

下载乐迪的PIX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乐迪的PIX地面站

搞不好 返厂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乐迪的PIX地面站

Boot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