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方块osd依然无法刷固件

楼主(2018-10-29):
重新买了块带dtr的烧写器,回来给方块osd刷固件。应该是很简单的操作可依然刷不上,崩溃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哇,老古董了

网友A:
boot对不对
没有boot引导程序的话是刷不了固件的
如果boot是对的那么有可能芯片被锁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oot对不对
没有boot引导程序的话是刷不了固件的
如果boot是对的那么有可能芯片被锁住了

应该不是boot的问题,因为这样刷写是不需要boot的,空的芯片都应该可以刷写成功

网友B:
有什么提示或者什么吗

网友:
我上午才刷了这个,你拍一下osd接线图给我看看

网友C:
泡泡老师有视频讲解很详细,优酷搜mini os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boot的问题,因为这样刷写是不需要boot的,空的芯片都应该可以刷写成功

空芯片是要用isp刷的,你用uart刷得先用isp刷bootlaod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泡老师有视频讲解很详细,优酷搜mini os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泡老师有视频讲解很详细,优酷搜mini osd

你买的是哪款烧录器?能识别端口反正就是烧不进去,还有就是你用的arduino啥版本?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提示或者什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买的是哪款烧录器?能识别端口反正就是烧不进去,还有就是你用的arduino啥版本?谢谢你

原帖件,换2个笔记本都不行,用台式就刷成功了,应该是没驱动。可惜了我的牛币,我重复下了好多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买的是哪款烧录器?能识别端口反正就是烧不进去,还有就是你用的arduino啥版本?谢谢你

不好意思,回错了。驱动没安装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买的是哪款烧录器?能识别端口反正就是烧不进去,还有就是你用的arduino啥版本?谢谢你

优酷看他的视频,流程细致清晰。

网友:
泡泡老师有视频讲解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