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和F4有什么区别那位大神说一下呗

楼主(2018-10-29):
新手上路求带

网友:
帮顶  不要沉下去啊

网友:
运算能力强

网友:
处理能力更强 接口更多 集成OSD 等等
总之就是飞起来没有什么卵区别

网友:
F3 的flash 已经不够用了
基本F3 新功能不能再加了

F3 串口正向反向都没问题 sbus sport fport 这些随便接
F4 串口只能正向 做正常uart 接sbus sport fport很麻烦 除非指定的口说带有反向器

网友:
配置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