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到场,老鸟多多关照!~

楼主(2018-10-29):
从小就有一颗向往飞行的心。看了,陆续玩航模也有一段时间,但是实在太菜,导致炸鸡不断,从苏27 到冲浪者X8 天捷力小胖 大胖,双子星 FT各种机型(这样看起来好像也飞了挺多啊!~~~)
前段时间,双子星,大胖不幸双双陨落,留下一堆残骸。本人经费有限,只能再利用结果就有了如图所示

楼主:
后面会陆续加装,直到首飞,希望各位老鸟多多给出意见, 我打算采用的动力是2820   550KV  6S动力,不知道用多大螺旋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会陆续加装,直到首飞,希望各位老鸟多多给出意见, 我打算采用的动力是2820   550KV  6S动力,不知道 ...

2820 550kv使用 APC原裝槳11*8槳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20 550kv使用 APC原裝槳11*8槳

好的,这样大概会有多少拉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这样大概会有多少拉力

應該至少2公斤以上吧...
細節部分建議詢問廠商賣家會比較清楚...

网友:
期待混血儿首飞

楼主:
电机固定的家伙到了,可以吧电动机固定在机翼上。因为这个是前拉机,这个接触的面积够牢固吗,不会飞行中掉下来吗?用胶水粘?

楼主:
哈哈,希望能飞的起来吧,不管首飞还是首炸,都和大家说

网友:
期待顺利首飞

网友:
双子胖,有想法

网友B:
这样上下用胶水再加2颗4mm螺丝够结实了吧

网友C:
大飞机是不是更稳定

楼主:
哈哈哈,这个名字号,就用你说的这个命名了,双子胖!!!!!!让他翱翔祖国蓝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飞机是不是更稳定

是的,飞机玩意儿和船一样,越大约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上下用胶水再加2颗4mm螺丝够结实了吧

你这个指定牢固,和机翼接触面积这么大! 我在想我弄好了用纤维胶带加固下

网友:
还是喜欢后推的,安全

网友:
你这叫双子胖么???

楼主:
交作业了,双子胖的电机座预固定!请教各位大神,这个电机座的固定除了左右距离对等,以外有没有什么讲究? 图片里放在的是胖子机翼加长段以外的地方,图中的是13寸桨。我用的电机是2820  550KV 6S电池。用13桨会降落貌似会扫地!

楼主:
电机到位,交个作业!通电测试了下,感觉拉力巨大,把我做桨平衡的那个胶带都摔飞了

网友:
叫《双胖子》吧,

楼主:
主题貌似改不了啊

楼主:
最近有点小忙,没来更新! 先和大家报告下进度,双子胖的动力部分已经完工了,采用飓风的2820  550KV 配合12*6的三叶桨。因为之前尝试过飞机空着折翅的痛(原因是原厂的玻纤杆太脆了,大胖子就这样变成一堆燃烧的泡沫了,稍后奉上坠机现场的图片),所以我后面所有的飞机机翼主杆都坚持用3K杆。新采购的3K杆还没有到,所以还不能总装!

楼主:
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给位前辈。1 双子胖的动力是机翼上的双发,通过的是木结构的电机座,又是前拉机,全油门会产生将近5KG的拉力,我就怕木结构的电机座会硬生生从机翼上拉下来,如何避免,或者如果牢牢的固定电机座?????????
2 双子胖用的是双子星1代机的机身,大胖子的机翼,那么此机机的重心该怎么找??????

楼主:
对了,忘记说了,就是因为有上图坠毁的大胖,才有了这对机翼

楼主:
3K管到了迫不及待上双子桑,然后静力测试!应该还可以吧!至此,飞机垂尾,升降舵,副翼,动力部分基本完工!到底先裸飞还是上飞控呢,各位前辈给点意见呗?!?!

楼主:
那个电池箱上称居然没拍出来,不好意思啊,我粗心了,重量6公斤!!!压在双子胖上,机翼都变形了!

楼主:
没人顶帖子,就自己来一个人的精彩啦

没有头罩就3D打印一个

还是比较合适的

巨大的翼展挂在墙上

持续通电测试,看看稳定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这个名字号,就用你说的这个命名了,双子胖!!!!!!让他翱翔祖国蓝天 ...

双胖子岂不是更好

网友D:
推力线与重心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力线与重心不好找

拉力先问题不大,这么大的桨,而且我也没要求飞多远多高,能平稳上天就行,就是中心不好找,不知道有没有啥办法

楼主(2018-12-19):
试飞成功了,爽的不要不要的,没有上飞控,稳得一比   就是不知道视频怎么发上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试飞成功了,爽的不要不要的,没有上飞控,稳得一比   就是不知道视频怎么发上来!!!! ...

恭喜试飞成功,话说那两个三叶桨看上去很巨大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试飞成功,话说那两个三叶桨看上去很巨大的样子。

我最后用的十二寸两叶桨!因为三叶太费电了,电流太不

网友A:
槳平衡的那個膠帶都摔飛了===>是不是方向貼錯了!?
我最後用的十二寸兩葉槳!因為三葉太費電了===>槳葉越多一般效率越差
恭喜首航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槳平衡的那個膠帶都摔飛了===>是不是方向貼錯了!?
我最後用的十二寸兩葉槳!因為三葉太費電了===>槳葉越多 ...

谢谢,现在在上飞控,准备看看长航时的效率和稳定性

楼主:
交个作业,自从上次双子胖首飞以后一直工作有点忙,而且天气也冷得巨快,所以耽搁了。得益于上次的完美裸飞,这会给双子胖全面上了电装,飞控,三轴云台,图传。准备下次的长航时,期待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