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这种GPS能用在飞控上吗?

楼主(2018-10-29):
在车上拆下的,只有三条线

网友:
省錢往往都是花錢的開始...请教,这种GPS能用在飞控上吗? 飞控,GPS,qq飞控接gps模块,pixhawk飞控,f4v3飞控 作者:ddt681027 5192 请教,这种GPS能用在飞控上吗? 飞控,GPS,qq飞控接gps模块,pixhawk飞控,f4v3飞控 作者:ddt681027 5014 请教,这种GPS能用在飞控上吗? 飞控,GPS,qq飞控接gps模块,pixhawk飞控,f4v3飞控 作者:ddt681027 9180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A:
不行,波特率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波特率不同

是吗?好可惜,手头上有三个

网友:
如果能改掉协议 波特率 端口这些应该可以

网友:
这种是232协议的,如果想用需要加协议转换器。不建议用在飞机上太重了

网友:
值保飞机是不是用的这种?

网友:
自己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