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四个电调校准完毕

楼主(2018-10-29):
解锁电机。有两个在转还有两个不转。油门推到50以上才转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什么机什么飞控。什么都没说叫人怎么说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油门行程没校准。

网友C:
和我的一样,接电试机,拨杆解锁油门到7%2m4m电机开始转,油门17%1m电机开始转,60%3m电机开始转,油门行程校准4个电机一起校准就可以了。
好盈乐天校准电调方法:电调信号线接上接收机第3通道 -----打开遥控器并把油门推到最高点------把电调插上电池-------听声音----嘀---嘀嘀----三声过后把油门杆拉到最低点-----听到嘀嘀嘀三声-----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的一样,接电试机,拨杆解锁油门到7%2m4m电机开始转,油门17%1m电机开始转,60%3m电机开始转,油门行程 ...

我的就是好盈4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什么飞控。什么都没说叫人怎么说

大疆v2精灵3好盈4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油门行程没校准。

电调校准了还有别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的一样,接电试机,拨杆解锁油门到7%2m4m电机开始转,油门17%1m电机开始转,60%3m电机开始转,油门行程 ...

四个电机一起校准怎么校

网友:
我用apm飞控,一系列校准下了,油门的四个电调信号线和接收机油门信号线并联开遥控器校准后,最后装回去解锁了推杆能够平稳起飞。

网友C:
跟飞控没关系,先做个5个信号线并联电路插座,一根信号线一头接遥控接收机的3通道,一头接插座,再把4个电调信号线接在剩下的插座上,把接收机转到普通模式,再做油门行程校准。
我应该说的很清楚了吧,我刚刚也是网上的人告诉我要一起校准,我才想起来做一个插座,成本几分钱,网上也有买,要一十几。

网友:
应该是没有做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飞控没关系,先做个5个信号线并联电路插座,一根信号线一头接遥控接收机的3通道,一头接插座,再把4个电 ...

可有教学不会搞啊

网友C:
晕死了,我说的还不清楚吗,我自己都觉得说的太啰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死了,我说的还不清楚吗,我自己都觉得说的太啰嗦了

在网上买了一个回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网上买了一个回来试试

买的还是要自己去调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D:
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门行程校准。。。。。。。。。

油门校准了

网友E:
多看论坛里的教程视频,多看帖子多思考。学着视频一步步来。很明显是电调没校准,校准一次不行多校准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看论坛里的教程视频,多看帖子多思考。学着视频一步步来。很明显是电调没校准,校准一次不行多校准几次。 ...

电调校准了好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