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不同步怎么解决?

楼主(2018-10-30):
我的穿越机  一个电调,遥控器刚开始动,就可以开始转,其他三个却要遥控中点才开始转,用的f4飞控

网友:
电调校准  飞机放平

网友:
多看论坛里的教程视频,多看帖子多思考。学着视频一步步来。很明显是电调没校准,校准一次不行多校准几次。

网友:
用地面战 把电机怠速调一下就行了

网友:
和我的一样,接电试机,拨杆解锁油门到7%2m4m电机开始转,油门17%1m电机开始转,60%3m电机开始转,油门行程校准4个电机一起校准就可以了。
先做个5个信号线并联电路插座,一根信号线一头接遥控接收机的3通道,一头接插座,再把4个电调信号线接在剩下的插座上,把接收机转到普通模式,再做油门行程校准。好盈乐天校准电调方法:电调信号线接上接收机第3通道 -----打开遥控器并把油门推到最高点------把电调插上电池-------听声音----嘀---嘀嘀----三声过后把油门杆拉到最低点-----听到嘀嘀嘀三声-----OK,
我刚刚也是网上的人告诉我要一起校准,我才想起来做一个插座,成本几分钱,网上也有买,要一十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废了一个。。直接买四合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