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upner mz24 BLUETTOOTH MODULE 蓝牙模块

楼主(2018-10-30):
受杰子大神刺激魔搞了个蓝牙模块材料:hc-06蓝牙模块,cp2102 USB转ttl模块(别的也行),1k电阻一枚,,,(对就是这么简单)
先按图吧cp2102和蓝牙模块链接好,插电脑用串口调试助手打开,然后没驱动的装驱动,按图设置,,,,
拔下来,吧1k电阻焊在rxtx间,然后用跟线连在rx上,另一头接控后边的data-s上,然后vcc,gnd对应接好(这里注意下有些模块电压是3.3v的,是不能直接插的,得用个降压芯片转成3.3,楼主是用1117 3.3)
最后就是打开手机蓝牙,手动连接上(对,你可以自己改名字,在串口助手里,就是这么骚,详情请百度蓝牙at指令集),接下来就是正常操作了,附设置链接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1865&page=1

楼主:
串口调试助手,和指令集

  如测试通讯指令,发送AT,如果连接无误,模块会回复OK,此时可以发送参数设置指令,如下

1.发送"AT",回复"OK"。测试线路正常.

2.发送" AT+NAMEMZ24",回复"OKsetname",修改蓝牙模块名称MZ24.

3.发送"AT+BAUD5",回复"OK19200",将波特率修改为19200bps.

4.发送"AT+PIN0000",回复"OKsetPIN",修改配对密码为0000.

网友:
波特率改成19200,密码改不改无所谓反正都要手动连接,然后按图接线就OK了,

网友(2019-05-17):
好文章,造福模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口调试助手,和指令集  如测试通讯指令,发送AT,如果连接无误,模块会回复OK,此时可以发送参数设置指令 ...

怎么没有下载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