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mlite飞控油门70%左右才离地。

楼主(2018-10-30):
如题,是因为飞机太重了吗?3S4200

网友:
电池重量应该没问题

网友A:
飞机加电池有多重,用的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加电池有多重,用的什么电机

电机是2212,机架就是仿精灵的机架

网友B:
不会超重啊,螺旋桨用的啥,电机是多少k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超重啊,螺旋桨用的啥,电机是多少kv

980kv9443

网友:
我还加了云台,相机,都飞的很好

网友:
电机kv和桨匹配吗???

网友:
这个跟很多因素有关,遥控油门行程,电调校准,飞行模式等等都有关系

网友:
上调参的地方看看 包括遥控器里的油门曲线 还有设置的参数 全部检查一遍 飞机硬件应该不会出现问题

楼主:
2212  980KV  9443自锁会不会是电机太弱?

网友:
换11寸或者12寸桨

网友C:
把飞控里的电压保护关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飞控里的电压保护关了。就可以了。

太危险了,今天用1300的电池3分钟低电压报警,4300的电池5分钟低电压报警,太不科学了

网友D:
naza lite第一次起飞 预热久点升空油门就正常了,V2可能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naza lite第一次起飞 预热久点升空油门就正常了,V2可能会好点。

预热是什么鬼,我基本上通电过一会Gps模式。爆闪绿灯就起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