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如何实现无人机自控飞行

楼主(2018-10-30):
目前想实现编程无人机自控飞行  但是对此是一个新手 希望大佬们给些指教和方向

网友:
你可以去专业研究的论坛看看

网友:
你需要有个飞控  例如pix,apm等

网友:
说详细一些,自控到什么程度?基本的航线规划飞行现有软件可以实现,四轴包括自动起降没问题,再复杂要看自动化程度了

网友A:
需要开源飞控,如APM,PIX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开源飞控,如APM,PIX

大佬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
根据你的飞控进入相对应的地面站设置所需要飞行的航线 就可以实现自动飞行了 还可以设置跟随模式 首先需要有数传模块

网友:
希望我的回答能采纳为最佳答案 谢谢

网友:
编程无人机自控飞行,内容比较深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