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各位大师

楼主(2018-10-31):
GPS装在这上面可行。有没有影响?

网友A:
最佳的位置

网友:
有条件再加高点 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佳的位置

会不会有干扰

网友:
并不会有什么干扰,GPS内部的模块都是封起来了的

网友B:
如果是带罗盘的加高点更好,如果不是无所谓,事实上加高gps很多时候不是为了信号更好,因为本山只要在机体顶部就可以了,主要是为了让罗盘原理动力线的磁场干扰

网友:
没问题的,不会干扰的

网友:
有条件再加高点 更好。

网友C:
这是山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山精

野生的不是家养的

网友:
怎么也比裝在里面好

网友:
放里面也行,要用铝箔与飞控隔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带罗盘的加高点更好,如果不是无所谓,事实上加高gps很多时候不是为了信号更好,因为本山只要在机体 ...

我想把nazalite飞控到接收机的信号线,电调到飞控的信号线包一层錫皮纸是否可以降低干扰,錫皮纸是否需要接负极?

网友:
我是把gps外壳拆了,底下垫一块易拉罐铝皮放在里面飞控上,用双面胶粘住。很好用,外面也很美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有干扰

不用锡箔的话 多少会有点

网友:
这样有感觉,预警机就是这样的

网友(2018-12-11):
没有,而且这个是最佳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