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工具箱-PowMapCoord

楼主(2018-10-31):
欢迎使用PowMap测量工具包
软件运行要求:Microsoft .NET Framework 2.0 (x86) 或以上版本
本软件示意字母释义:
xyh--高斯投影平面坐标x, 高斯投影平面坐标y,水准高h;
BLH—地理(大地)坐标纬度B(ddmmss), 地理(大地)坐标经度L(ddmmss),大地高H;
XYZ—空间直角坐标X,空间直角坐标Y,空间直角坐标Z;
本软件格式释义:
1.旋转角度参数单位表现两种即:弧度制(rad) / 秒″(ss)。 两种可以用F2键自由切换 rad ßà ss ,默认为″
2.角度格式表现两种即: dd.mmssss / ddmmss.ss; 度占两位或三位,分占两位,秒占两位;前者为传统写法,后者为目前国际流行通用写法。两种可以用F3键自由切换dd.mmssss ßà ddmmss.ss
如中央子午线为117°,应写成: 117.0000 / 1170000;如中央子午线为117°9′47.45″,应写成: 117.094745 / 1170947.45;书写规律:从左到右去掉度分秒符号直接连写即可,分和秒位各占两位。默认为dd.mmssss
3.输出数据小数点位数表现三种:3位/4位/5位,即:.000 à .0000 à .00000 , 三者可以用F4键自由切换,默认为三位
·

PowMapCoord

         软件可靠性自检方法:
1:正如您所说,该软件转换精度可靠、正确。如何证明?
答:由于目前市面上转换软件较多,用的模型也参差不齐,有的在转换前给数据认为加减某一常数等操作,导致法方程矩阵不一,由于矩阵求逆深受法方程系数影响,故法方程的条件数(Matrix Condition)不一。所以求解的出参数也有差别。既然对于同一数据,各软件计算的参数不一致,究竟哪种软件计算出的参数正确、可靠?又怎么判别哪种转换软件的优劣呢??其实答案很简单,笔者在此介绍一种简单、快捷判断方法,就是用同一个坐标系下的数个点坐标(三个以上为佳)即可验证软件的可靠性。
理论基础:由于目前坐标转换一般都是基于北京54、国家80、WGS84、CGCS2000等原始坐标系与目标坐标系之间的转换,试想,如果设置原始坐标系与目标坐标系一致,即求得的参数应该为零,以七参数为例,即:三个平移参数(Dx、Dy、Dz)、比例系数s=1(s=k+1,即k=0)、三个旋转角度(wx、wy、wz)应该均为零。
本软件自检如下:
试验数据为某一个区域WGS84下坐标值,中央子午线为117°:(Check myself-117°.txt)
1,3089776.697,477212.656,0,3089776.697,477212.656,0
2,3082596.756,476308.041,0,3082596.756,476308.041,0
3,3079057.816,475592.756,0,3079057.816,475592.756,0
将试验数据导入后并设置原始坐标系与目标坐标系,如下:

点击计算按钮 后得:
观测计算结果,残差在mm级别下显示的结果均为零,即0.00mm,RMS(转换中误差)为零,七参数也均为零(注意本软件设计时,平移量Dx\Dy\Dz、缩放因子k、旋转角度wx\wy\wz均显示到小数点后14位)。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表明,该软件正确、可靠!
联系: 微信:powmap, QQ:82818159

网友:
大哥 每个帖子都有你

网友:
好东西,就是英语不太好。

网友:
这个可以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