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能载重500g的微单云台需要什么样的无刷电机

楼主(2018-10-31):
看到论坛里好多前辈用较低的价格做出云台,搞得我也心痒,所以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想做一个能载重500g左右的微单云台,需要kv多少的无刷电机,希望各位大佬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50-80kv的盘式。35以上转子直径的。

网友:
说错了。是定子直径

网友:
用朗宇3508的电机妥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80kv的盘式。35以上转子直径的。

看了你的资料,用的simplebgc32控制板,我也准备用这个板子搞一个,希望可以和你交流下,非常感谢了!留个联系方式我加你,这是我的QQ 121702042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的资料,用的simplebgc32控制板,我也准备用这个板子搞一个,希望可以和你交流下,非常感谢了!留 ...

云台。我最得意的是那个高仿的禅思X5.。。。不过可惜的是。我现在没什么精力去搞无人机了。

网友C:
这个比较难做,还是老老实实买云台吧,便宜的才10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云台。我最得意的是那个高仿的禅思X5.。。。不过可惜的是。我现在没什么精力去搞无人机了。 ...

目前想用这个控制板,然后挂微单,担心的是调试软件纯英文,你的这个板子云台调怎么样,稳定性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比较难做,还是老老实实买云台吧,便宜的才1000多

嗯,1000差不多,有没有调参软件是中文的,我看的控制板,调参软件都英文,这个就很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云台。我最得意的是那个高仿的禅思X5.。。。不过可惜的是。我现在没什么精力去搞无人机了。 ...

还有一个问题,为了用中文调参软件,现在就找到2.2这个版本,能不能把板子的高版本固件刷成2.2的这个版本,然后可以就用中文调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为了用中文调参软件,现在就找到2.2这个版本,能不能把板子的高版本固件刷成2.2的这个版本 ...

在我的记忆里。一直不喜欢SIMPLE。可能是算法的问题。感觉一直都条不稳的。你的什么型号的板子。发个图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80kv的盘式。35以上转子直径的。

感觉我的淘宝就是假的,什么都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我的淘宝就是假的,什么都找不到

有个疯狂3005做微单的应该不错啊

网友:
云台一定要空心轴的电机。不然布线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疯狂3005做微单的应该不错啊

前辈,有没有什么好的航模配件店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有没有什么好的航模配件店推荐

没有。好久没碰无人机啦。。自己去搜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我的记忆里。一直不喜欢SIMPLE。可能是算法的问题。感觉一直都条不稳的。你的什么型号的板子。发个图来 ...

嗯。我这俩天正准备买,看了一个storm32板,和simplebgc32板,我看你资料用过这个simple板子,很难调稳?storm32板相对来说更好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我这俩天正准备买,看了一个storm32板,和simplebgc32板,我看你资料用过这个simple板子,很难调稳? ...

不知道啊。也许个人喜好。
但是很负责任的告诉你。STORM有个致命弱点就是。开机启动必须有静止的位置才能通过开机自检。并且开机自检是不能跳过的 。也就是说。如果再摇晃的地方。根本不能静止的地方。是没办法启动这个云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啊。也许个人喜好。
但是很负责任的告诉你。STORM有个致命弱点就是。开机启动必须有静止的位置才能 ...

那意思启动前必须得一动不动,非常静止的环境下,才能启动云台,现在我纠结到底用那块板子,怕调试出问题,没个解决,商家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啊。也许个人喜好。
但是很负责任的告诉你。STORM有个致命弱点就是。开机启动必须有静止的位置才能 ...

方便留个QQ,我加你,简单的和你沟通下,感谢感谢!沟通完我再综合决定用哪个板子,谢谢啦,我的QQ1217020423

网友:
是的。必须静止才能启动STORM32BGC。。SIMPLE则有快速启动模式。就是直接跳过开机自检。这个是最大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便留个QQ,我加你,简单的和你沟通下,感谢感谢!沟通完我再综合决定用哪个板子,谢谢啦,我的QQ121702 ...

加了也没用啊。我都没空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1000差不多,有没有调参软件是中文的,我看的控制板,调参软件都英文,这个就很愁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0.2dcb4f543Dstbd&id=44254226839&ns=1&abbucket=4#detail
淘宝上的,这个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