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头追

楼主(2018-10-31):
看了原帖  40元自制无线头追 ,对照教程买了材料并焊接完成,现发射端已通过软件检测,接收端却写不进去,求助懂的模友指点

网友(2020-04-04):
要不拉个群讨论一下

网友(2019-01-18):
引用 网友A:
我分享一下经验吧,我们下载的openjumper里面有个avrdude的文件夹,在网上下载一个叫libusb0.dll的放在此文 ...

舵机能转到180度么,设置了行程后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分享一下经验吧,我们下载的openjumper里面有个avrdude的文件夹,在网上下载一个叫libusb0.dll的放在此文 ...

还有这操作 回去试试

网友:
求教楼主,我做mwc飞控,上传出错显示:programmer is not responding,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去试试

哈哈,我现在对频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分享一下经验吧,我们下载的openjumper里面有个avrdude的文件夹,在网上下载一个叫libusb0.dll的放在此文 ...

回去试试

网友A:
我分享一下经验吧,我们下载的openjumper里面有个avrdude的文件夹,在网上下载一个叫libusb0.dll的放在此文件夹,然后运行avrdude.exe就可以了,直接按0608的操作一次就成功了

网友B(2018-10-31):
我也刚做好,我用的arduino mini
教程里说了下载时按住按钮,时机要对

网友:
还有一点我是下载好了又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做好,我用的arduino mini
教程里说了下载时按住按钮,时机要对

按钮按了,各种试了,都不行,难道一定要写入再焊,还有我的刷写针脚也不知对不对,板子看不太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钮按了,各种试了,都不行,难道一定要写入再焊,还有我的刷写针脚也不知对不对,板子看不太清了

找个一样的板子对比一下

网友B:
我看了  你的图片Pro mini接线不对这样接线:
arduino      下载器
5v/vcc---------5v
gnd-----------gnd
txd -----------rxd
rxd------------tx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  你的图片Pro mini接线不对这样接线:
arduino      下载器
5v/vcc---------5v

开始这样连的,板子上是txo不是txd,两线颠倒也试了不行

网友:
你的下载器看着像下载51单片机的那种
我的是这种

网友:
这个我下载萝莉控用的,也没试过下载arduino

网友A(2018-12-08):
楼主,你解决了吗,我也卡在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解决了吗,我也卡在这里了

没解决已烂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解决已烂尾

哈哈,我也打算烂尾了,昨天貌似还把我的mini板烧坏了,g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也打算烂尾了,昨天貌似还把我的mini板烧坏了,gg

换了一块板,换了下载器也刷不成功,不想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一块板,换了下载器也刷不成功,不想弄了

嗯嗯,谢谢楼主

网友:
同样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并且原贴群主留的QQ群也加不进去……

网友:
楼主我搞好了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嗯,谢谢楼主

楼主,我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