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头追模块有兄弟用过吗?

楼主(2018-10-31):
萝莉大神开源的直接看不懂,没有电子基础  这个模块直接简单的改一下遥控器就好,把发射上通道信号线接到模块对应轴上就可以。发现这好东西让我眼前一亮

网友A:
没用过,能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能说说吗?

这款不是通过ppm信号传输。是直接通过连接遥控器通道上的信号线,意思就是说原先遥控器电位器或者摇杆不用了,把信号线直接连到模块上。不到百元的头追,但是需要改一下遥控器

网友B:
真不如萝莉的头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不如萝莉的头追啊

萝莉头追看不懂  搞不懂开源。我的控是天7不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萝莉头追看不懂搞不懂开源。我的控是天7不支持

天7算了,天7的摇杆输入和ppm输入不叠加的,两者只能选一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7算了,天7的摇杆输入和ppm输入不叠加的,两者只能选一者

所以只能用这个模块,改一下遥控就可以

网友(2020-02-19):
楼主研究出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