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同玩猛禽360d机架的朋友,求pid!!

楼主(2018-10-31):
前几天自动调参的效果惨不忍睹,吧里有没有同玩这个机架的,求参数,然后我再做一小点修改应该就好了,感激不尽。

网友A:
飞控用的是什么

网友B:
可以使用自动调参,

网友:
乐迪的PIX你可以看看乐迪群里面有调PI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用的是什么

乐迪minipix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自动调参,

调了,效果太差

网友B:
P 为修正力度,如果P值太低,会在某一个方向慢慢地晃动,P值调得过高,会在某一个方向高频地抖动。

I 为漂移抑制,如果I 值过高,被风吹动后,姿态的回复过快,过冲,有时还会回弹。

D 为修正速率,意思就是阻尼,在飞行中刹车时,D值不够高,会在中间的位置反复晃动,最后才平稳,如果D值太大了,就会出现回复的速度很慢,因为刹车太大了。如果下降太晃,也可以增加D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P 为修正力度,如果P值太低,会在某一个方向慢慢地晃动,P值调得过高,会在某一个方向高频地抖动。

I 为 ...

谢谢,开来还要弄个数传手动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开来还要弄个数传手动调整

还在什么不懂吗,这个得慢慢调,飞一次调一次,就会越来越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