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升压模块,1S8520双动力 总算改顺了

楼主(2018-11-01):
1S 用双 8520电机,电流太大,电池压降很大,电调和接收机都容易断电。
而实际电池的电量可能还有50%以上。

用升压模块后,就能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 5v400ma 的升压还不错,还能带动两个 4.3g舵机

48cm 手抛滑翔机改造为无舵速度差飞机, 用8520后,动力很不错,而且用 1S 600mah 电池,可以飞 25分钟

另发现硅酮导热胶,粘电机和金属座也可用它,  还可把金属座粘到机翼缝隙里面。

网友A:
期待飞行视频!

网友:
用这么大个接收机

网友B:
这么吊,模型静改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吊,模型静改动吗?

手抛改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飞行视频!

  试飞很非常舒服,就是忘了带摄像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飞很非常舒服,就是忘了带摄像机

得带上一个好机友帮你拍

网友C:
这个可以啊,飞行时间够长的,就是不晓得稳定性如何,会不会有风就没法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啊,飞行时间够长的,就是不晓得稳定性如何,会不会有风就没法飞了。 ...

25分钟, 3级风可飞

网友:
想要一个动力套装

网友D:
楼主,图一那个模块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图一那个模块叫什么

淘 “5V  升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淘 “5V  升压”

不是这个,是带信号线那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个,是带信号线那块

淘 “1S  小飞机 双路 电调”

网友E:
你好,以前做了个80cm飘飘机腰推的,所以东西都有,现在刚买了个48cm的手抛,在改,本来的想法用无刷电调也双发两个电机,想动力强劲点的  ,可看了很多地方都没有这么改的,都是用空心杯双发的,看到你这里刚好推荐“1S  小飞机 双路 电调“,想咨询你点问题,用这个我本来的舵机还能用吗(不知道几克),我想上两个舵机,还有加轮胎的,动力够吗。遥控器和接收机都可以用的对吧,我是小白,希望详细指教,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以前做了个80cm飘飘机腰推的,所以东西都有,现在刚买了个48cm的手抛,在改,本来的想法用无刷电调也 ...

先搞清 舵机 大小, 升压400mah 能否带 9g舵机,要自己去试验 ( 9g舵机这么杂,有的电流大,有的小,说不清,只有试验)

其他可参见
机是手抛机改一个遥控无舵速度差机,并且你能学到很多制作调试经验,体验DIY乐趣。

教学贴在:http://www.moz8.com/thread-108413-1-1.html

飞行视频在:

模友用2S做的精华贴在: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635&page=1&extra=#pid959946

网友:
好的,我先买个回来试试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