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电调刷blheli

楼主(2018-11-01):
最近发了一个刷simonk的帖子,但有的模友版本不一样的也刷了不能用,再发一个刷blheli的帖子@昶春斋你可以试试不行的话我也没有办法了
在手机端发的图片可能会乱的

准备   blhelisuite软件,电烙铁,焊锡,杜邦线,16mhz晶振。。。
刷blheli和刷simonk差不多,不过刷blheli要多一步,就是焊接晶振。

先把晶振焊在单片机的7,8脚上,如图
晶振壳是导电的,注意不要接触其他元件,最好用绝缘胶带缠一圈比较保险

找几根长一点的杜邦线,分别焊接在RST,SCK,MISO,MOSI,VCC,GND这几个位置

把杜邦线另一头插到usbasp对应的针脚上,
总共6根线要一一对应

以上部分可以参考那个xxd刷simonk的教程,除了多焊个晶振,其他基本一模一样。

接下来开始刷blheli
把usbasp插上电脑
打开blhelisuite,选择usbasp作为下载器,如图

选rctimer40A固件(不知道有没有30a),
中间的那个选项选multi,就是多轴。如果玩直升机选main。
固件版本随人喜好,我觉得14.0版本的固件更顺滑一点,大家可以试试各个版本固件,选自己喜欢的就行

OK,
到这一步就成功了,
会自动响起熟悉的”1-2-3   1--3----”开机音乐,如果没接电池的话声音会小很多,因为是5V供电。

楼主:
是8A的芯片

楼主:
上一个的帖子是刷成simoke的标题错了

网友:
很好的帖子,做个记号。

网友A:
16mhz晶振以后一直带着吗,还是刷完拿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mhz晶振以后一直带着吗,还是刷完拿掉。

一直用

网友B:
你的xxd连晶振也省了?早年买过两个xxd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xxd连晶振也省了?早年买过两个xxd都有

嗯,现在都是用内置晶振

网友(2019-04-27):
刷好后能用usb/com连接电脑吗?

网友C:
只能用这种方式连接电调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用这种方式连接电调软件吗?

不行没有转换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没有转换电路

我刷好后给油电机不转,有救没

网友:
技术贴,这个要顶!

网友:
弄错参数或刷错会不会锁死芯片哪?

网友(2021-07-03):
那个软件blhelisuite传上来呗谢谢

网友(2022-09-05):
也做个记号。

网友(2024-03-22):
少花钱办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