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穿越机变成潜水艇

楼主(2018-11-01):
开始我的表演

网友(2018-12-12):
在水里电机不会烧了吗?

网友(2018-11-08):
666,电机要完了

网友:
其实潜艇在水下通讯有专用的长波电台的。由于长波的性质,可以做到几千公里距离上的通讯。波长越短、频率越高,在海水中的衰减就越厉害。因此短波在水中的衰减是很快的,几乎无法穿过海水传播,而波长更长的长波、甚长波、超长波在海水中的衰减程度就要小得多,能够进入几十米至几百米的水中。甚长波通信传输衰减小,稳定可靠,但是通信的频带较窄,只能传输低速信号。

网友:
只能用老式的FM晶体控  频率越低越好  最好是27MHZ的

网友:
反正我知道在水里是没信号的

网友:
我也是服了楼主,看相不好啊,我们电调飞控可以防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胶不好,不敢拆,下次可以用导热硅胶或者704硅胶,都可以短时间防水

不打算拆的

网友:
恭喜楼主获得防雨穿越机

网友:
丢水里就行

楼主:
我的灵感来自于一个视频 一架从水里冒出来的大疆  当时就觉得很有意思  于是我买了一瓶手喷漆 说是专用于电路板防水涂装的
但是并没有卵用,把bb响喷了两层,喷的堆起来了  干了看起来就跟没喷一样

把bb响插上电池放水里 电池不下水  一开始没问题  。一会儿bb响识别我的3s电池变成5s了  并且开始报警  果然这涂装靠谱

于是我另外找了一种胶水  是由两种混在一起搅拌使用的  这个就是搅拌好的胶水了

楼主:
开始涂  因为之前所有电路板都被喷了两层防水漆了  怕他不靠谱  所以没敢下水测试    现在直接覆盖这个胶水吧   这东西真难缠  扯得到处都是黏黏的   好不舒服的感激

楼主:
全部涂完了  不知道会有什么不良反应  除了usb插口 其他都封了
所有插头的  基本都直接焊线了

放在外面让它风干  等他干了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网友B:
然后发现在水里是传不到信号的

网友:
最后沉在了水里

网友:
下水后发现真的成了潜水艇

网友:
楼主  成潜水艇了吗 啊

网友:
楼主的还安好吗?

网友C:
楼主可能下水找飞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能下水找飞机去了

想多了  胶水还没干呢  再说了  怎么也得在脸盆里试试才敢出去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然后发现在水里是传不到信号的

几米深还是可以的

网友:
你这机子也太旧了吧!

网友D:
为啥偏要下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偏要下水呀

这个问题问的好

因为爱折腾

网友:
准备下雨飞

网友E:
你这玩意真能从水里面飞上来吗?电机如何才能防水?在水里面螺旋桨能够转得动吗?

网友F:
胶水干了没 赶紧上视屏啊

网友:
厉害了,我想知道能不能把飞机清理一下吗,看着有点脏影响胶的密封性。

楼主:
视频来了  只是简单的测试了一下

楼主:
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图传会发热  然后图传上的胶水居然变软了  额  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这样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放水里以后   视频没信号了   拿出来就好了

电池和电机还有图传和接收机天线没做任何防水处理

   我感觉是能飞起来的  加大点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胶水干了没 赶紧上视屏啊

视频在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玩意真能从水里面飞上来吗?电机如何才能防水?在水里面螺旋桨能够转得动吗? ...

没有问题的  视频在下面

网友G:
水里2.4g信号会受到严重影响,只能用老式的晶体控并且深度最好不要超过两米,楼主准备放生一波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水里2.4g信号会受到严重影响,只能用老式的晶体控并且深度最好不要超过两米,楼主准备放生一波四轴?

这样啊  那只能当做防雨飞机玩玩了  下河还是算了吧

网友:
直接卡夫特任意一款防水胶就可以,车模的接收机主板双面图,两年下水无数一切正常

网友A:
这种胶不好,不敢拆,下次可以用导热硅胶或者704硅胶,都可以短时间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