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感装机篇】创世泰克Freedom套机,新手的空中堡垒!

楼主(2018-11-01):
一直以来楼主做的新手套机都是QAV210系列,我自己都有点看腻了。于是最近在创世泰克寻找到一款机架:

型号:自由
轴距:215mm
底板:4mm 3K碳板 直纹切割
螺丝:12.9级
下面上装机后的完成图:
这款机架的底部结构很特别,请看机架装配流程:
四只机臂到点了还拐个弯,我们常见的机架都是两个孔。两个固定孔就算你拧的最紧,炸机后还是会松动。然后松了紧紧了松的,最后螺丝紧到滑丝了还是不行。这种3个孔利用了三角形的稳定性,很牢固的固定住了机臂,根本不用担心会松,除非断掉。相信很多飞友在炸鸡后,会出现桨叶打机架的情况。这种结构相当于一体机架,但又不同于一体机架,这等于加厚了底板。居然有12mm厚度,是相当的结实啊.
底板把机臂盖住后直接上4颗飞塔基座的螺丝
用铁螺帽固定住基座螺丝后,还有6颗中空的螺丝卡柱,底部再各上一颗螺丝加固。不用拧很紧就已经很紧凑了,达到一体机架效果。中空的卡柱不太老实按不下去,老虎钳一出马马上老实了。完美装完
另外机臂电机座下面都有防撞,盒子里总共有6个,两个备用。贴心
这款机架虽然看上去没有那么的威武霸气,但是很实用,也很低调,机臂够粗也够宽,适合新手朋友使用。
下面装起来飞一下吧!装机流程就不发了,用的是F3飞控分体电调,我已经写了很多的这个流程的装机贴,有需要了解装机过程的可以看我以前的帖子。朋友如果你还是不会,或者遇到了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请加我的微信:ye335500 。我免费帮你解决你遇到的问题!
看看局部照片,电池可以上置也可以下挂,上部空间很大可以挂GOPRO相机。
最后
第三视角与第一视角相结合的飞行
全是默认的PID,飞起来转弯不是特别稳,总体还不错

最最最后给各位飞友送上一个福利
谢谢各位飞友支持!

网友A:
写得好,支持你哈!叶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得好,支持你哈!叶总

别闹

网友:
那2个螺丝孔那么靠近边缘
还有摄像头毫无保护

网友(2018-12-14):
新手来顶,等配件到后来请教大神

网友:
恕我直言,真的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