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下各位前辈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18-11-01):
一般遥控器的前四个通道是控制四旋翼的上升下降前后左右以及旋转,我想问一下必须要这样设置吗,可不可以用多出来的旋钮开关来控制其某个姿态,把一二通道另作他用。

网友:
有姿态控制需要一个三段开关

网友:
旋钮控制姿态心真大

网友:
真厉害,旋钮控制姿态第一次听  可以说可以这样搞,飞不飞得好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把其他通道改成摇杆呢

网友:
可以控制的啊,但是遥控器那样设置肯定有遥控器的道理,旋钮不会回中,只会一直一个方向,你确定你控制的了,就没有问题。

网友:
你玩船玩车的话无所谓,玩飞机还是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