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naze32同刷BF,还有啥区别呢?

楼主(2018-11-01):
刚初步了解了一下飞控,目前看了cc3d、naze32,都是用stm32做,如果都用的stm32开发板制作的话,好像都是仅需添加陀螺仪等组件连接上去就可以了,硬件上有没有更具体的不同也还没了解,但不管如何,都刷b讹的话,那起码软件是一样的,那它们实际使用上应该就没啥区别了吧?

网友:
大胆做吧

网友:
差太多了 浮点计算就差了很多 还有串口 flash
自己去科普F0 F1 F3 F4 F7 H7的区别 市场定位完全不同
BF 已经抛弃cc3d naze 这些F1控了 没过多久F3也会被抛弃 flash不够了 滤波算法都没法写进去

网友:
cc3d与naze都是f103的mcu,差别在于接口使用数量吧,飞起来以我的技术没感觉到差别

网友(2019-06-30):
前排顶,很好!

网友(2019-10-28):
新手问一下F3和F4差距很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