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玩过追云的前辈吗?

楼主(2018-11-02):
有没有哪位玩过追云的前辈知道追云接收机的接线定义

楼主:
或者教教我办法,怎么测出每根线的定义

网友A:
看着像个接收机,有示波器没? 有示波器直接上示波器,没有就确认个负极,每个脚和负极串一个电容测电压,看电压上升的速度,上升的最快的那个就是正极, 找到正负极之后,估计剩下的就是通道了,接上舵机一个一个测。如果有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就很简单了,没有就只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个接收机,有示波器没? 有示波器直接上示波器,没有就确认个负极,每个脚和负极串一个电容测电压, ...

前辈,怎么找负极,我找到了正极但是没找到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个接收机,有示波器没? 有示波器直接上示波器,没有就确认个负极,每个脚和负极串一个电容测电压, ...

右面第一根线应该是正极,右面第一根线与后面所有线之间的电压都在4.8左右

网友B:
追云四轴啊……相当老的机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追云四轴啊……相当老的机子了

还好吧,16年买的机器,出了点问题就不玩了,现在想把遥控器拆出来用

网友:
还不如买个二手的精灵3S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面第一根线应该是正极,右面第一根线与后面所有线之间的电压都在4.8左右

那基本就是输出的pwm信号了,挂示波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