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瑟】两分钟真男人,3D打印RC雪佛兰0号试做型测试视频

楼主(2018-11-02):
B站地址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35086991
A站地址 http://www.acfun.cn/v/ac4688151
喜欢的点个关注 谢谢!周末再跑,出修改好零件的视频。

楼主:
Σ(゚д゚;)太快了!转向拉杆的打印件都让我弄断了,不能左转的情况下跑了半天差点让摩托车给压了。
刚才在路上测试,差点悲剧,吓尿了
测量长度失误但是螺丝已经买了就凑合用了 结果就。。。
太粗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Σ(゚д゚;)太快了!转向拉杆的打印件都让我弄断了,不能左转的情况下跑了半天差点让摩托车给压了。
刚才在 ...

3D打印的强度一般般,如果是受力部件,可以自己用铝条加工,锉或者电磨加工铝都挺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打印的强度一般般,如果是受力部件,可以自己用铝条加工,锉或者电磨加工铝都挺快的, ...

侥幸心理

网友B:
真厉害。来个第一视角视频吧。一定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厉害。来个第一视角视频吧。一定很爽

等我哥们有空了上大疆 单反 第一人称
我试过第一人称 广角镜头显得速度太快了 啥都看不出来。。。

网友:
受力件连接部位不倒角,包断。。。设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