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尾T12白光焊芯修复

楼主(2018-11-02):
前些时在咸鱼1元一只买了几只断尾T12焊芯。本以为只是断尾,其实是內断后人为断尾的,实在是亏了。
曝光一下黑心的老板!      。于是不甘心进行了深入研究。修复了,可以用。对于吸锡烙铁的发热头正好一用。修复后也可插入标准焊套中。不多说上图
从尖部外壳处量16mm处开始围转锯开。
从尾部白帽撬开,用斜口钳掐去两个电极顶端,保证下段完好,能抽出来,然后,从锯开处下心抽出负极,及用钳子夹出正极(较粗)。处理干净正极接头,在白色石胶中小心挑出线头。
压接缠紧,注意那跟银色金属线是烙铁发热芯与发热丝的链接线。赖高温,抗氧化,接触电阻低。不建议用其他线。
可以上一圈锡。量一下电阻7至15都可接授。越低越好。当然不能短路了。
穿电极很不容易的,最后还原。记住,粗线,也就是我们接起来的是正极,接尾部白帽最近的一个环,用表打一打。不要搞错了。不然温控有问题。
成果

楼主:
焊接时,尖部不承载大力的话,可以就用隔热锡箔纸多包几道。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连接加固方法发表一下高见啊

网友A:
铜管套住用焊空调管子的那个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管套住用焊空调管子的那个焊一下

这是最好的但没这个条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顶一个

抬爱了

网友:
厉害了,我也找到了,不过想了想似乎我买了也没啥用。。还得折腾。。。

网友:
佩服佩服

楼主(2019-04-20):
有朋友建议焊接,最近自制了一个点焊机,用0.1的电池镀镍条,点焊几乎完美。

楼主:
断的连线也准备考虑点焊,但没时间搞了,另外点焊铜线还不知行不行,主要是电流控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