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50机架776g

楼主(2018-11-03):
东西配置如图,大疆2312a电机 和9045螺旋桨没有挂云台相机,悬停就7分钟。是不是电池不行啊。
电池是3s4000毫安的电池

网友:
....羡慕,真有钱

网友:
锃亮的飞控

网友:
我有qq飞控,跟你的一换续航就上去了,有兴趣吗?

网友:
河南的老乡么?

网友:
用4s电池

网友:
就是这样了
6轴要长续航必须15寸桨以上 6S

网友:
土豪,用A3飞控。这个电机小了,电池应该用4S的

网友:
飞控太显眼了

网友:
换个4s电池试试

网友A:
鸡架重了,再一个要用4S电池动力够些。动力差不多的话六轴效率没有四轴好,我一个550六轴精灵3电机4s 4000带狗1.8kg起飞重量也就10-12分,同样400轴距四轴2216电机1047桨同样电池带狗云台1.52kg能飞15分

网友B:
电池换4S的 会好点

网友:
这飞控,土豪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鸡架重了,再一个要用4S电池动力够些。动力差不多的话六轴效率没有四轴好,我一个550六轴精灵3电机4s 4000 ...

我的是3S可能是动力不够。

楼主:
是的信阳这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换4S的 会好点

嗯这个3S电池就飞了7分钟太短了。

网友C:
六轴怎么做到776克的,我做的四轴机架最少也得220克,装了电机电调飞控都是760克,你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六轴怎么做到776克的,我做的四轴机架最少也得220克,装了电机电调飞控都是760克,你是怎么做到的

机架776G不是整机

网友(2018-12-20):
机架有点重,电池有点小,6轴效率低,7分钟正常

网友D:
应该上4s8000毫安电池  续航应该在18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上4s8000毫安电池  续航应该在18左右

6轴18分钟已经不错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