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莉三代控求助

楼主(2018-11-03):
六通道接受,遥控器显示连接成功,但是无法控制舵机,上示波器发现信号线一直低电平,电路检查了好多回了,短路,开路都检测了,没问题,求各位帮助

网友:
你接收机分压电阻哪去了 是不是没焊分压电路直接接的电池

网友:
遥控器电压问题

网友:
5V缺104电容,3.3V缺100微法和104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电压表基本都都试了,没查到短路也没开路,是在不行再焊一个试试

网友:
不懂帮顶,让大神来解决吧

网友A:
换一个通道试试

网友:
不懂。。都是大神。D控。。

楼主:
我也不知道,电压表测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通道试试

换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也不行

你那个1173好像没有供电吧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是不是3.3v    我做的都可以用

网友:
我把买的商品低档控下岗了,一直用的自制萝丽三代控,超好用,萝丽牛人,控是牛控!再次感谢萝丽大神造福广大友!祝萝丽大神身体健康,事业有成!

网友B:
接收机对码后短路针取下了没?

网友B:
换一个nrf无线模块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电压表测是正常的

应该电路焊接还是有问题,再好好查查吧,可能有虚焊或者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对码后短路针取下了没?

不是上电就可以对码吗?五六通道对码的时候我没有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nrf无线模块试一下

换过,不过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电路焊接还是有问题,再好好查查吧,可能有虚焊或者短路

用电压表基本都都试了,没查到短路也没开路,是在不行再焊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上电就可以对码吗?五六通道对码的时候我没有短接

没有短接怎么会对吗成功?

网友:
重新刷机15w408,再不行就是坏了,换个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