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重心在哪?求指教

楼主(2018-11-03):
已经装机完成了,就差连接飞控了,还不敢飞

网友:
帮顶,这个问问清男大神

网友: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A:
放错图了,删 不掉,我的小胖在主碳杆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错图了,删 不掉,我的小胖在主碳杆那

每个小胖重心都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个小胖重心都不一样?

应该都一样的,我是调在这个位置,故意偏头重一点,失速会低头滑降,减小螺旋的几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都一样的,我是调在这个位置,故意偏头重一点,失速会低头滑降,减小螺旋的几率

低头多少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低头多少度?

当平飞关了油门,失速后低头大约40度,有速度后会平飞,然后又失速再低头,只要有推力就不会低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平飞关了油门,失速后低头大约40度,有速度后会平飞,然后又失速再低头,只要有推力就不会低头

我还没飞,捏住主碳杆低头10度左右这样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没飞,捏住主碳杆低头10度左右这样可以吗

我的是平的

网友B:
捏住主碳杆飞机地头15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捏住主碳杆飞机地头15度左右

这样平飞不会掉高吗

网友:
低头15度重心位置刚刚好

网友:
舵机线想好飞微抬头  好降水平

网友(2021-03-31):
主碳杆后面有两个圆点,左右两边都有,出厂的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