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莉控

楼主(2018-11-03):
入航模有几个月了,前几天脑子一热想弄个遥控器玩玩,然后就找各种教程。买了配件开始自己弄,弄了几次都一直卡在刷固体那里,一直在检侧单片机,我用的ch340  把rx和tx换过也还是不行,正极是5v和vcc焊一起的。然后就开始怀疑是焊接的问题,可我仔细检查确定没问题了去刷还是不行,最后为了保险又重新焊了一次电路,结果还是一样卡在刷固件那里。想请教一下各位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单片机是哪种?

网友:
话说,图不够清晰,放大之后很模糊。
焊接的地方有没有黏连?我之前第一次做的就是有黏连,之后重新做了一个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是哪种?

就是三代的那个12c5a60s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里问过的那位?

话说,图不够清晰,放大之后很模糊。

对  我今天又重新焊了一次  可是还不行

网友:
我建议你买一个最小系统板,有一种IC插座带扳手锁紧IC的,这种最小系统板的晶振是直插的,比较方便换上萝莉需要的12m晶振,而且插拔IC也方便,其它的大多数最小系统板都是焊接的11m晶振,普通的IC插座插拔也不方便。
先把单片机插到最小系统板上看能否正确刷入固件,如果不能,那就是单片机问题,如果可以,那,还是得检查你焊接的电路了。

网友:
另外,我用的是12LE,3.3v的芯片,我在刷固件时没有把vcc与3.3v连接起来,也是能正常刷入固件的。

网友B:
这种下载器要点击下载后再把Gnd插上才可以,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下载器要点击下载后再把Gnd插上才可以,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感谢  我试一下

网友C:
10楼说的是一方面,另外是rx,tx互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楼说的是一方面,另外是rx,tx互换一下。

换过了  不行

网友C:
检查两个电压是否正常,按下图烧写试试。
不行只有换单片机试试。我有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两个电压是否正常,按下图烧写试试。
不行只有换单片机试试。我有一次

感谢  已经烧写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已经烧写成功了

不会是因为之前没冷启动的原因吧?

网友(2020-06-02):
你好,单片机你烧录好固件了没,我也是这种问题烧不了固件,一直显示检测单片机

网友:
独立供电,不要使用烧写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