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lite

楼主(2018-11-03):
各位大侠,请问一下大疆Mlite飞控,调参的时候选的是3S电池,那么实际使用的时候可以直接用4S电池吗?还是说如果要换4S电池还得进软件重新设置?想知道如果直接用4S电池对飞控有什么影响没有?谢谢大家

网友A:
6s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6s都可以

就是说不用进软件重新选电池的S数,直接用都可以是吗?那这样的话还好,因为我手上就一块3S然后有两块4S1500穿越机用的电池。用感觉3S4200的电池和4S1500的电池续航差不太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不用进软件重新选电池的S数,直接用都可以是吗?那这样的话还好,因为我手上就一块3S然后有两块4S1 ...

lite的PMU模块是支持2-6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te的PMU模块是支持2-6S的

好的,感谢你的解答

网友:
好像选的3S可以直接用4S或者6S但是不能选6S用4S到时候会报警电压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不用进软件重新选电池的S数,直接用都可以是吗?那这样的话还好,因为我手上就一块3S然后有两块4S1 ...

3S4200的电池和4S1500的电池那个重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