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二代信号还没小飞手一代好吗?

楼主(2018-11-03):
自己在楼道里面测试了下发现双天线的BR还没单天线的小飞手好!

网友A:
小飞手确实牛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飞手确实牛币

色彩也好

网友B:
一样的,信号不好应该出问题了,有暗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信号不好应该出问题了,有暗病了

暗病?

网友:
应该是个别产品的质量问题。正常的话,信号都差不多,差距不大。

网友:
调试的问题吧

网友C:
同等情况下,你互换小飞手和BR的天线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等情况下,你互换小飞手和BR的天线试试看。

用不了小飞手的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不了小飞手的天线

明白是SMA接口不同,如果可能你买个转接头试试看,几块钱的事。对图传影响最大的还是天线因素。

网友C:
BR的原配天线,小平板是定向天线,方向不对基本上就不起作用,且不论平板天线本身品质如何。另外的那个天线不懂。
你小飞手用的是蘑菇天线,和BR天线的应用场景不同,没有可比性。除非你把2个完全相同的天线分别安装在小飞手和BR上,然后在同样的场景下进行对比,才能知道真正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BR的原配天线,小平板是定向天线,方向不对基本上就不起作用,且不论平板天线本身品质如何。另外的那个天线 ...

貌似BR是宝塔天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貌似BR是宝塔天线

先买个转接头换天线试试看再说吧。楼主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买个转接头换天线试试看再说吧。楼主哪里的?

江西!

网友C:
请问下就屏幕本身的显示效果来看(不考虑图传的影响),小飞手和BR各有什么优缺点?
用同一个摄像头的情况下,哪个更加清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就屏幕本身的显示效果来看(不考虑图传的影响),小飞手和BR各有什么优缺点?
用同一个摄像头的情 ...

小飞手的色彩好!BR的屏幕噪点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飞手的色彩好!BR的屏幕噪点少!

多谢你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