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的舵面怎么调整的?感觉现在这个舵机中位上下差很多

楼主(2018-11-04):
四个舵机都这样,是不是哪里错了

网友A:
在舵机中立位 再配平机翼和尾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舵机中立位 再配平机翼和尾翼

我就是这么做的,难道中立位还要调吗

网友:
中立位不是用手找,要接到接收器或用舵机平衡仪找中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