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做了2次成功了一个萝莉3

楼主(2018-11-04):
入魔半年多,刚入魔的时候就想做一个萝莉了,只是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到上个月才开始制作,最初是觉得自己一个一个挑零件好麻烦,于是某宝某店家里买了萝莉3的套件(一套控的全部零件大概80元),手头上也有一个废控,就想改造这个废控为萝莉控,改控比较烦的是要对齐原孔位,最开始眼高手低的,想着把全部都焊接好了再来刷固件吧,然后断断续续的搞了一个月才全部焊接完,但最后却是由于焊工不过关,有些地方出现黏连无法刷入固件做了2次成功了一个萝莉3 电池,舵机,固件 作者:wooddoor 6701 ,又因为全部焊接完了,要一点一点检查太麻烦了,于是一狠心做了2次成功了一个萝莉3 电池,舵机,固件 作者:wooddoor 7281 ,重新自己选购全部零配件,再做一个裸的,不用去将就控的孔位,要简单很多,而且每焊接一部分电路就测试一下是否能正常工作,这次就非常顺利,成功搞定。【另外,各制作说明贴中都说旋钮通道应该使用5K或者10K的电位器,我手头上有好些电位器,所以买零件的时候就没买了,后来焊接的时候才发现我手头上的全是20K的,不管它,一样焊接上去,测试一样正常(把油门或舵机设置到旋钮通道,旋转旋钮时都能正常动作)】

第一次,凌乱的走线(走线全部用的废网线),然后由于要顾及原控壳,IC插座只能放在背面,而洞洞板只是单面的,结果就是插座的引脚所处面无法上锡固定,与其它连线也不容易焊接,第一次失败很大程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导致:
做了2次成功了一个萝莉3 电池,舵机,固件 作者:wooddoor 1206 做了2次成功了一个萝莉3 电池,舵机,固件 作者:wooddoor 6925 做了2次成功了一个萝莉3 电池,舵机,固件 作者:wooddoor 4355 做了2次成功了一个萝莉3 电池,舵机,固件 作者:wooddoor 1303

出现黏连了,两个不应该通的孔位也出现2百多k的电阻:

第二次制作,先弄个最小系统板,在这个板上刷固件,之后再把单片机插到自己焊接的板上测试,这个板插拔IC方便,晶振也是直插的(其它多数最小系统板都是焊接好11M晶振,要替换比较麻烦):

在买的最小系统板上刷好固件后,再在自己的板上测试(这个是在焊接好屏幕线路后进行测试第二次了,检查屏幕接线有没有焊接错误。第一次是焊接好最小系统后,把刷好固件的单片机插入,用刷固件的软件检测是否能识别到单片机):

焊接好2个摇杆以及相应的微调按键之后,本来想着就这样先用着吧,反正暂时还用不上其它通道(电池用的是2节磷酸铁锂电池,6.4V):

后来看到大小舵、电压回传报警,必须要有相应通道的开关才能开启,那还是把全部都焊接齐全吧(耳机插座没焊接):

背面非常凌乱,别看了做了2次成功了一个萝莉3 电池,舵机,固件 作者:wooddoor 8305 ,这块板是防止手指接触背面电路会短接电路(会导致舵机之类的乱动的,之前没加这块板的时候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自己画的一个图,以前其它的图因为有很多走线,很复杂,很乱,有时看得自己都眼花,还是搞个这个图,专门标清楚单片机每个引脚的定义,清楚了引脚定义之后怎么走线自己想就是了,不会看得那么眼花缭乱:

我用的是STC12LE,3.3V的,用2个AMS1117 3.3V芯片(一个供单片机和屏幕,一个供无线模块),把接线图也改一改:

下一步还得把之前失败的那个改控的重新做一次,毕竟有个壳才更好做了2次成功了一个萝莉3 电池,舵机,固件 作者:wooddoor 1542 ,而且也需要至少2个萝莉控,以便之后带小孩玩的时候用教练功能。

网友:
哈 萝莉控是很好的经历 能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路过打酱油的,帮顶

网友A:
淘宝原件那么多不知道吗哪样子的导致我现在还没有找好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原件那么多不知道吗哪样子的导致我现在还没有找好原件

所以最初我就是嫌挑选原件麻烦,于是购买的套件,结果又焊接失败,才逼着自己再仔细挑选原件重做一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最初我就是嫌挑选原件麻烦,于是购买的套件,结果又焊接失败,才逼着自己再仔细挑选原件重做一遍的。 ...

慢慢找了没办法

网友:
很好的实践报告!

网友:
给力,原理图画的不错,整洁明了!

网友B:
兄台,飞线不是这么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台,飞线不是这么飞的

第一次失败的改控的那个,这2天重焊,能启动了,结果却又总提示无线模块错误,还以为无线模块坏了,拆了检查又正常的。

网友C:
不错啊,洞洞板子怎么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啊,洞洞板子怎么裁的!

没裁,就是整块的9*15的板子

网友(2019-03-12):
这是个好平台啊,感恩

网友(2019-09-29):
大神,能教我做这个遥控吗,我也想自已做,就是找不到资料,谢谢大神了QQ532490740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裁,就是整块的9*15的板子

哈哈哈我怕不够,用两块9×15的板子拼的

网友:
这焊工,电焊里俗称鸡屎壳焊。能成功就是牛逼。

网友:
宝贵的经验呀,过几天也要开始做了~

网友D(2019-12-14):
你这个帖子里说“我用的是STC12LE,3.3V的,用2个AMS1117 3.3V芯片”,但图片的电池盒好像是两根18650的电池,我想问清楚这个控到底采用3.7V供电还是7.4V供电???

网友:
楼主用的是哪一版的固件?

网友:
楼主把原件清单分享一下啊,谢谢

网友:
看这做品就知道有多用心,支持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帖子里说“我用的是STC12LE,3.3V的,用2个AMS1117 3.3V芯片”,但图片的电池盒好像是两根18650的电 ...

我也想知道楼主能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