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 2.4怎么显示不出来距离家的距离,这个数据很重要

楼主(2018-11-04):
OSD 2.4怎么显示不出来距离家的距离,这个数据很重要!改了好几个位置都显示不出来,Firmware刷的‘MinimOSD-Extra_Plane_Pre-release_2.4_r719’  有知道的给指点一下呗,谢谢!

网友:
貌似搜到卫星才显示

网友:
osd里设置下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重新刷下固件就可以解决,实在不行,换一个固件。我给个三个固件,是我自己搜集的,总有一个合适。

OSD中文工具包(固件半中文).rar

泡泡老师MinimOSD 2.2 打包.rar

OSD中文工具包(固件全中文).r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重新刷下固件就可以解决,实在不行,换一个固件。我给个三个固件,是我自己搜集的 ...

谢谢你,现在都好了,中文Firmware很棒,唯独模式没有状态显示,最终刷的是Plane V2.4 719版的,英文版,现在都好了

网友(2018-12-30):
我是来学习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