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教程]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楼主(2018-11-04):
【电动滑板坑】填坑配套作品:【超高压有刷双向电调】

何谓“超高压”?:
       由于模型使用的有刷电机大部分是7.4V,所以一般的有刷电调也只支持这个电压,淘宝上偶尔有能支持12V~16V的都自称是高压电调了,那这款可以支持24V以及更高电压的电调只能叫做“超高压”电调。高压可以用的电调低压当然也可以用,所以也可以叫“全电压支持”。

为什么要做“超高压”?

      源于【电动滑板】、载人电动车的现实需求。与玩具车不同,想要载人的滑板对功率输出、扭力输出、续航效率等要求非常高,必须要提高电压才能解决。

“超高压”的好处?
       提高效率:如同电线杆输电用高压一样,相同功率提高电压,减小电流,效率提高,电机发热减小,续航增加。

       减小电池压力:同样功率低压要用高C的好电池,高压就可以用低C低成本电池串联。
       降低电调成本:电流减小意味着原来要并联好几个MOS管的大电流电调,相同功率高压只需要一个MOS就可以。

挖坑与填坑:

       填坑永远没有挖坑快:脑袋一热,灵机一动,就可以挖个大坑,而把坑完整的填上却需要长期的努力和付出。
       量力挖坑:如果没有现实的支持,人的热情持续时间实际上非常短暂,等热情退去,琐事缠身,大部分人挖的坑都烂尾了。所以还是王总说的好,先定一个小目标……

楼主:
一、元器件购买

1、STC15W104 *1;

2、7805 *1;

3、电解电容470UF 25V *1;

4、电解电容100uf 16V *1;

5、三极管SS8050 *2;

6、电阻1K欧 *4;

7、电阻4.7K欧 *4;

8、瓷片电容104 *2;

9、NMMOS IRF1404 *2;单价一块多

10、PMOS IRF4905 *4;单价一块多

楼主:
二、焊接

1、元件全家福

2、焊接5V稳压,充分发挥祖传电阻腿大法,洞洞板焊出PCB的味道

3、焊接三极管驱动电路

4、焊接分压电路

5、焊接MOS管

6、完成

教程电调规格:
      电压:12V~24V
      MOS:1404 10毫欧(5V直驱) + 4905 10毫欧(并联除以2)
      电流:无散热20A,风冷散热30+。
      24V的30A,相当于12V的60A了,功率已经不小,足够电动滑板使用,一个电调拖两个895电机(24V 6000转)无压力。

7.4V可以用吗?36V可以用吗?怎么做到全电压支持?
      PMOS的驱动电压依赖于R3/R1的分压(看电路图),电压小于24V时,减小R1,否则PMOS驱动电压降低;

      电压大于24V,增大R1,否则电阻发热。

为什么是PN?不做全N?N管不是电流更大吗?
      实际上两只P管并联,和一只N管是大致相等的。与其增加电路复杂度,不如把升压电路的钱换成两个P管来的简单。

有没有更低内阻的MOS?
      有的,可以选择CEP83A3  30V  6毫欧(5V直驱)+ CEP110P03 30V 6毫欧,2N+2P并联的话只有3毫欧。
      CEP是国产品牌,假货较少,别的MOS假货实在太多。

电流并联:对于如何继续增大电流,原来的教程只是顺手提一句:并联大法。
然而实际看到跟帖回复后才知道,很多人连怎么并联都不知道。
现在官方演示如何并联:多插几个MOS管相同引脚焊在一起就好了!

楼主:
三、程序固件和调试

高压电调电路看起来和旧版本的电调差不多,为什么新电调可以做到高压?其实高压电调最关键的一个改变就是加了一颗104电容!
先看一下如果只用三极管反相器驱动PMOS会怎样?

图中黄色线为下臂NMOS驱动波形,绿色为上臂PMOS驱动波形,紫色为相电压波形。
当下臂开启,相电压迅速拉低到0V时,由于MOS管内部电容的存在,Cgd会通过Cgs抽取电荷,表现为MOS栅极电压下降,图示可以看出,出现一个向下的尖峰,MOS管误导通;
当下臂关闭,相电压迅速拉升到23V时,由于MOS管内部电容的存在,Cgd会向Cgs注入电荷,表现为MOS栅极电压上升,图示可以看出,出现一个向上的尖峰。

所以简单的PN电调在低压还正常,高压必定出现短路。
如何防止这种现象?
不需要做复杂的驱动电路,只需人为增大Cgs就可以解决。

假设MOS自身电容Cgs为4nf,Cgd为2nf,2nf的突然抽取,会对4nf造成严重影响,但是如果并联一颗104电容(100nf),2nf就如同遇到大海,掀不起什么风浪了。

增加104电容的波形如下,可以看到效果立竿见影:

但是增大电容的同时意味着MOS的驱动速度变慢,原来的程序必定无法通用,必须编写新的程序。
注意:高压PN电调有自己的专用固件,不可乱刷固件,否则必定冒烟!!!

楼主:
四 、固件烧录和测试

相对于旧版本电调,新固件做出了如下改进:

1、增加了对正反转快速切换的延时处理,防止短路。
2、优化了上电音乐算法,适应加电容的驱动电路。
3、固定油门行程(1050——1500——1950),到手即用,无需设置。删除了行程校准功能,因为有太多新手错误的进入行程校准模式出错无法正常使用。其实行程校准本身也没有存在的必要,遥控器上是可以微调中点和舵量的。
4、优化PWM,线性更佳。

开源艰辛,请点击链接支持:一元赞助链接:支持开源。一个商品的高压电调要几十上百块钱,DIY一个电调只要10块钱,大家心里应该清楚。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模型,电池,电调,电机,DIY 作者:我爱萝丽爱萝丽 4832 萝丽高压有刷PN双向电调 - 固件.rar (958 Bytes, 下载次数: 693)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模型,电池,电调,电机,DIY 作者:我爱萝丽爱萝丽 4865 萝丽高压有刷PN双向电调 -

烧录固件
只需设置12MHz即可。(5V GND TX RX)
具体如何烧录固件?第一次DIY的新手可能一脸懵逼,不慌,点击链接,查看专业烧录教程:

100%烧录成功的STC下载器制作教程

第一次通电测试:

为防止焊接错误导致短路烧坏,第一次通电测试应该先接一个保险丝。 可以剥一根细铜丝代替保险丝。
上电后,如果电机发出滴滴滴的音乐,能够控制正反转,电路正常;
如果保险丝、细铜丝熔断,电路焊接错误。

另外再加一句,每次教程无论多么简单,总有人焊接短路冒烟(上下臂MOS直通)、或者是电机只能正转不能反转(某个MOS管电路虚焊),如果你焊接时能够仔细认真,确认每个焊点焊接可靠、相邻焊点之间没有连焊,反而一次成功,少走弯路。

装机使用:

895电机(参数选择:24V 6000转)两个并联接电调,两块3S电池串联24V供电,胶带大法固定。全油门15KM/h。看到这可能有人会惊讶:才15码?  实际上,站在滑板上,超过10码大部分人已经控制不住了,15码已经有危险,速度再快不是高手根本驾驭不了。。

设置柔和刹车:

确定滑板前进和后退方向后,遥控器上把相应通道后退舵量减小至20%或更小,具体看个人手感。
这样前进最大是100%的油门,刹车反转最大是20% 油门。警告:如果不设置,高速急刹车会令你栽倒!

PCB版本:

楼主:
五、全电压支持如何调整分压电阻

有很多模友没有电子基础不明白怎么分压,这里详细说明一下:

简单的说:按照教程做的电调7.4V到24V都是可以运行的,如果MOS管没有出现发热过大烫手现象不需要做任何改动,直接使用。

复杂的说:

为什么要分压?
MOS管驱动电压范围是小于+-20V;
当电池电压24V时,如果没有分压,PMOS管的驱动压差就是-24V,超过+-20V安全范围,MOS管有可能损坏。

所以,分压的目的主要是电池电压过高时保护MOS管。

分压实例:

电池电压为7V~12V时,R1、R2 =0欧       R3、R4 =1K欧

电池电压为16V时,       R1、R2 =470欧   R3、R4 =1K欧

电池电压为24V时,       R1、R2 =1K欧     R3、R4 =1K欧

电池电压为36V时,       R1、R2 =2.2K欧  R3、R4 =1K欧
(超过30V 时7805输入也需要串联几百欧电阻,否则7805会烧毁)

网友(2022-04-08):
又看了一遍

网友:
我已经做好了

网友(2022-01-17):
回复有多少币嘛

网友(2021-10-24):
过两天配件就到了,可以开工啦真好

网友:
老师,怎么控制正反转啊

网友:
谢谢大佬,我也做成了

网友:
教程好细致,谢谢大佬

网友:
这就去做一个

网友(2021-08-29):
求大佬回复,做的这个高压电调用21v电源,遥控控制775电机正转的时候快速切换反转电调会重启,接收机电源是从21v总电源用降压模块5v供电的,试了几次都不行,焊接电路也没问题,

网友(2018-11-04):
萝莉大大牛逼

网友:
我来看看!终于看见活的了!

网友:
前排强势插入,
出售瓜子花生牛奶可乐

网友:
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网友:
前排围观,萝莉大大真厉害,可以囤电池,做电动车咯

网友:
膜拜大佬

网友:
活萝莉可不容易见到啊,好不容易逮到一只,赶紧围观。

网友:
前排围观,前排围观!!!!!!!!!!!!

网友:
快填坑呀。。。。火钳刘明

网友:
大侠现身,顶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萝丽在http://bbs.mx3g.com发的帖子怎么打不开啦

MX3G网站有问题,很多时候都打不开!!!
萝莉大大是基于这个问题才转移阵地的…
你关注萝莉大大早期的帖子能看到……

网友:
这么巧赶上了,楼下赶紧架锅烧水

网友:
围观一下,赶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萝丽在http://bbs.mx3g.com发的帖子怎么打不开啦

别说打开,现在好像连网站都进不去了

网友B:
今天下午把楼主的全N有刷电调的用6S电池接通给烧了,都准备放弃了,结果我又看到了光明

网友:
萝莉大神又现身啦,一定要做做做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低功耗点的三端稳压器件。总感觉7805的功耗挺大的,发热也厉害,给个静音风扇供电都摸着有点热。

网友:
赶上啦,膜拜大佬

网友:
厉害了,膜拜大佬

网友:
怒赞!好久没看过老大的帖子了。

网友:
什么时候开始填坑啊

网友:
大佬优秀

网友:
萝丽现身啦

网友:
请把固件放上来吧。谢谢

网友:
顶上去支持!固件在哪下载 啊?

网友:
最爱萝莉,吼吼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程序和固件

程序呢?坐等程序

网友:
膜拜了萝莉,固件还没发布吗?

网友:
固件固件

网友:
萝莉大神又出教程了

网友:
为什么你这么优秀,哪个大学毕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下午把楼主的全N有刷电调的用6S电池接通给烧了,都准备放弃了,结果我又看到了光明

我最多到3s

网友:
更新程序,等不及了

网友:
萝莉大大厉害了,一个104就能解之前的bug,萝莉貌似已经进传说的一法通百法通的道路上,支持支持…

网友:
感谢萝莉大神的无私奉献,用5v(单片机内部三极管分压实际输出要低于5v)驱动NMOS 总感觉没有发挥充分NMOS的效能 还容易发热  能否改用MOS驱动ic 驱动?

网友:
大神这个固件啥时候出啊?

网友:
萝丽牛牪逼 萝丽牛牪逼 萝丽牛牪逼

网友:
材料已到 坐等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 、固件烧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四 、固件烧录

求大神别折磨我了,跪求程序

网友C:
我有n50的电机,能不能做个驱动这个的电调?

楼主:
四 、固件烧录和测试

相对于旧版本电调,新固件做出了如下改进:

1、增加了对正反转快速切换的延时处理,防止短路。
2、优化了上电音乐算法,适应加电容的驱动电路。
3、固定油门行程(1050——1500——1950),到手即用,无需设置。删除了行程校准功能,因为有太多新手错误的进入行程校准模式出错无法正常使用。其实行程校准本身也没有存在的必要,遥控器上是可以微调中点和舵量的。
4、优化PWM,线性更佳。

开源艰辛,请点击链接支持:一元赞助链接:支持开源。一个商品的高压电调要几十上百块钱,DIY一个电调只要10块钱,大家心里应该清楚。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我爱萝丽爱萝丽 1100 萝丽高压有刷PN双向电调 - 固件.rar (958 Bytes, 下载次数: 693)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我爱萝丽爱萝丽 6759 萝丽高压有刷PN双向电调 -

烧录固件
只需设置12MHz即可。(5V GND TX RX)
具体如何烧录固件?第一次DIY的新手可能一脸懵逼,不慌,点击链接,查看专业烧录教程:

100%烧录成功的STC下载器制作教程

第一次通电测试:

为防止焊接错误导致短路烧坏,第一次通电测试应该先接一个保险丝。 可以剥一根细铜丝代替保险丝。
上电后,如果电机发出滴滴滴的音乐,能够控制正反转,电路正常;
如果保险丝、细铜丝熔断,电路焊接错误。

另外再加一句,每次教程无论多么简单,总有人焊接短路冒烟(上下臂MOS直通)、或者是电机只能正转不能反转(某个MOS管电路虚焊),如果你焊接时能够仔细认真,确认每个焊点焊接可靠、相邻焊点之间没有连焊,反而一次成功,少走弯路。

装机使用:

895电机(参数选择:24V 6000转)两个并联接电调,两块3S电池串联24V供电,胶带大法固定。全油门15KM/h。看到这可能有人会惊讶:才15码?  实际上,站在滑板上,超过10码大部分人已经控制不住了,15码已经有危险,速度再快不是高手根本驾驭不了。。

设置柔和刹车:

确定滑板前进和后退方向后,遥控器上把相应通道后退舵量减小至20%或更小,具体看个人手感。
这样前进最大是100%的油门,刹车反转最大是20% 油门。警告:如果不设置,高速急刹车会令你栽倒!

PCB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大神别折磨我了,跪求程序

固件已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n50的电机,能不能做个驱动这个的电调?

全电压支持,一样的

网友:
看的大神的双电机才跑15KM/H,单电机更不可能了
还想着能跑个20KM/H以上
电子部分已经解决,机械 传动部分简单多了,争取下雪之前做好

网友:
原来收藏的MX3G帖子全部阵亡,终于又找到大神了

网友:
啥时候出无刷的就好了

网友:
慢慢学习过后才发现,单片机就是输入和输出在加上电源管理

网友:
1404 10毫欧(5V直驱) + 4905 10毫欧(并联除以2) 这个是如何计算的?
建议单独开个功率计算的教程

网友:
支持全电压版本

网友D:
R1这个电阻可以用可调电阻替代吗,这样改变输入电压只需要调下电阻阻值就可以了,不需要重新焊接了

网友(点评):
可调电阻不可靠,最好焊接

网友:
这个也太好了,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R1这个电阻可以用可调电阻替代吗,这样改变输入电压只需要调下电阻阻值就可以了,不需要重新焊接了 ...

明白了,装在小车之类的玩具上,震动可能回导致可调电阻发生改变

网友:
想要无刷的,驱动无刷轮做滑板小车简单

网友:
有没有pcb版的线路图,我这边有个电子部,可以让他们打样,求分享。

网友:
高电压无刷的啥时候上啊,有刷电机改轮子好麻烦,想直接买个无刷的滑板电机就简单多了

网友(2018-12-05):
做了一个,发现12-24v很好,还没并联mos,带895很轻松。但是低于10v开始发热,8v一会就烫手了,不用也自己发热。不知道后期能不能通过程序修正。怕存放期间电池没电烧了管子。

网友(点评):
仔细看教程 低电压需要改电阻

网友:
感谢感谢大神奉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比例坦克适用大功率电调终于面世了!好激动啊!!凌晨睡不着!!!
殷切盼望萝莉大侠可以在四代控中加入 ...

谢谢支持!

网友:
还没下载,就被扣掉10个币呢

网友:
继续回帖,重新赚牛币

网友F:
太奇怪了,扣了20个牛币都没下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奇怪了,扣了20个牛币都没下载成功

下载不成功是什么意思

网友:
继续顶帖,支持大神

网友:
正好用的上

网友G:
咨询个问题,xr,tx加电阻接地后,还能刷进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咨询个问题,xr,tx加电阻接地后,还能刷进固件吗?

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

为什么我焊好后刷固件刷不了,把单片拆下来后就能刷,我用万用表检查也没见短路,很奇怪

网友:
萝丽大法好

网友:
固件从哪下载呀

网友:
PCB版本的有没有图纸教程

网友:
学习了,不是一般的厉害

网友:
pcb版本的淘宝链接来一个

网友G:
为什么要在P管的S级接正极?能说一下原理不?按电路图我可以理解:当左上P管和右下N管的G极给导通电压,其它管不导通,电机向一个方向转,反之亦然?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要在P管的S级接正极?能说一下原理不?按电路图我可以理解:当左上P管和右下N管的G极给导通电压,其 ...

pMOS管源极当然接正极

网友:
繼續頂帖,支持大神

网友:
有没有带刹车的

网友:
为什么接收机不可以从电调上取电呢?

网友:
想请教一下大家这个怎么和接收接线?我没玩过航模着实不太清楚,还望赐教!

网友H:
想向大家求助,我做了萝丽三代控,6通接收和高压有刷电调,接收和电调如何接线呢?我玩遥控车的,只需控制前进后退和左右转向。

网友(2019-01-05):
电机接哪里啊。。。。。。。。。

网友:
单片机可以用STC15F104W替代不

网友I:
楼主牛人,佩服
淘宝卖的成品电调都有一个开关,这个加的话加在什么地方?
成品电调还有个特点就是有一些保护机制,比如高温保护,低电压保护。。。如果这些也能有就完美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想向大家求助,我做了萝丽三代控,6通接收和高压有刷电调,接收和电调如何接线呢?我玩遥控车的,只需控制 ...

哇塞,我打算也要做一个遥控车,可是你这打算只用一个驱动电机吗?还有转向时用遥控器的混控功能?还是在电调程序里面加上混控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哇塞,我打算也要做一个遥控车,可是你这打算只用一个驱动电机吗?还有转向时用遥控器的混控功能?还是在 ...

你运气真好,我今天正好做了个遥控车。车体是星辉1/14的宾利。电调有三组线伸出去,第一组是两根线,接电池;第二组是两根线,接车上的有刷电机;第三组是三根线,接接收机。舵机本身就有三根线,直接接接收机上。接收机上不同位置的插针(也就是不同通道)分别对应遥控器上摇杆拨动的不同方向。当你把舵机接到接收机上时,就能实现比例转向,所以舵机不需要接电调(你观察舵机就会发现舵机里有一小块集成电路板,它能实现电调的作用);而电机必须接电调,然后把电调接到接收机上才能实现电机的调速。如果我还没讲清楚你就加我QQ835320381,我视频教你,包你会。很简单的

网友:
萝丽大神真好啊!谢谢了

网友:
好东西,有空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下午把楼主的全N有刷电调的用6S电池接通给烧了,都准备放弃了,结果我又看到了光明

我之前用的PN,改了PN的分压电阻,结果还是不稳定,用直插的时候接过4s,结果改成贴片的直接就烧了,然后修改了单片机的io口下拉电阻,有所缓解,然后我加了个开关,关单片机的开关,开关关闭时,烧了

网友:
好,这个要支持,将有刷电调越做越好

网友K:
大神,请教你个问题,这个电调启动的时候大油门会重启,是正常的吗?

网友:
今天按照教程做好了一个双向有刷电调

网友L(2019-02-07):
楼主,为什么不用半桥驱动芯片?这样就可以不需要用三极管。半桥驱动芯片一般都有上下臂导通锁,而且电路更简单,适用的电压范围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为什么不用半桥驱动芯片?这样就可以不需要用三极管。半桥驱动芯片一般都有上下臂导通锁,而且电路更 ...

我也认为应该用半桥或者图腾那样就不需要电容了,更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牛人,佩服
淘宝卖的成品电调都有一个开关,这个加的话加在什么地方?
成品电调还有个特点就是有一些保 ...

7805的供电线上加一个开关就可以了。打开开关,7805向单片机供电。关闭开关,7805停止向单片机供电,系统停止工作

网友:
大师牛逼啊

网友M:
建议楼主出全N电调,大功率PMOS内阻和价格不是很理想,并联体积大。我可以画一个全N的PCB,用栅极驱动芯片真正实现小体积全电压。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建议楼主出全N电调,大功率PMOS内阻和价格不是很理想,并联体积大。我可以画一个全N的PCB,用栅极驱动芯片 ...

我研究过,全n电调用这个程序一样可以驱动,但要用专驱芯片。简单的也可以用升压法。功率管数量是差不多的。只是n管好找。pn电调的优点就是外围结构简单。

网友F:
用的三代控,6通接收,7.4v电源,连续做了两个R1、R2分压电阻为0欧的全电压电调,结果都不转,改回1K就可以了,有没这种情况的?啥原因?

网友O:
感觉7805不稳定呢,通电管子好热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F:
用的三代控,6通接收,7.4v电源,连续做了两个R1、R2分压电阻为0欧的全电压电调,结果都不转,改回1K就可以 ...

根据你的现象,你应该是把r3r4混肴成r1r2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感觉7805不稳定呢,通电管子好热啊

压差越大越热,建议加散热片或者串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N:
根据你的现象,你应该是把r3r4混肴成r1r2了。

不会哟,R3、R4在上面并联了104电容的,
下面三极管c极的是R1、R2呀,没错吧?
教程说的7.4v时R1、R2为0欧,我就直接去掉的,R3、R4没变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我研究过,全n电调用这个程序一样可以驱动,但要用专驱芯片。简单的也可以用升压法。功率管数量是差不多 ...

我看了一款栅极驱动芯片,上下桥都是高电平导通。NP的是上桥低电平导通。
如果沿用NP代码势必要在上桥加个反相器,多此一举。(代码改一行的事硬件改就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看了一款栅极驱动芯片,上下桥都是高电平导通。NP的是上桥低电平导通。
如果沿用NP代码势必要在上桥加 ...

你可以驱动另外一边的下桥啊!

网友(点评):
意义何在,使用栅极驱动芯片就是为了驱动上桥以及看中它上下桥的延时不烧管子。

网友: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小葱拌豆腐7 5581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小葱拌豆腐7 3462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小葱拌豆腐7 9346 准备买材料开工

网友:
有没有用2S电源做成功的呀? 怎么分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五、全电压支持如何调整分压电阻

有很多模友没有电子基础不明白怎么分压,这里详细说明一下:

萝莉大大真厉害,可以囤电池,做电动车咯

网友:
没有牛币能不能把固件给我大哥

网友:
有没有原理图啊

网友:
接了个小380电机就正常,换上大功率380电机就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神,请教你个问题,这个电调启动的时候大油门会重启,是正常的吗?

当然不正常,你见过哪家电调大油门就崩溃重启的!!!   电路存在严重问题,  你们所谓的大神和你们一样, 都是小白而已。

网友(2019-03-12):
求助!
照教程做了个全电压电调,2S电源接小功率电机正常运行,P管栅极电压拉到4v稳定运行,
换成540电机无法启动,P管栅极电压4v-8v之间反复跳动无法稳定,求大神分析原因并帮忙解决!?

网友:
有时你不努力一下你都不知道什么叫绝望

网友:
居然没有大神了呢

网友:
准备动手作业

网友:
萝莉大神,路过必须顶一下

网友:
做了一个,只能单向,还在查问题

网友:
厉害超级厉害,也想动手

网友: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linyujie_2019 4876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linyujie_2019 7989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linyujie_2019 9920

网友(2019-04-17):
引用 楼主:
二、焊接

1、元件全家福

文中提到接收机、舵机5V不要在STC 15W104针脚取电那是在哪里取电呢

网友:
我也想学一下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文中提到接收机、舵机5V不要在STC 15W104针脚取电那是在哪里取电呢

网友:
支持下,没有牛币下载不了

网友:
楼主强大 请问这个电调用成品枪控可以控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刚做了一个,一直烧角上那个1404MOS管,换了两次都这样,查线路实在没找出原因来。我该怎么往下查呢?

电机朝一个方向转控制正常,是另个方向上PN管焊接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神,请教你个问题,这个电调启动的时候大油门会重启,是正常的吗?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全油门时重启了。

网友:
可以刹停么  想刹停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按照大神的教程  一次成功做好24V电调 用在船上 全油门P管太热保护  现准备改水冷

网友(2019-05-18):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vxxbh6 3317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vxxbh6 7117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vxxbh6 6486

网友: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vxxbh6 6566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vxxbh6 292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vxxbh6 6475

网友: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vxxbh6 6090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vxxbh6 9489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vxxbh6 9737

网友: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vxxbh6 3452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vxxbh6 8447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vxxbh6 357

网友: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vxxbh6 9280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vxxbh6 6068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vxxbh6 3477

网友: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vxxbh6 8059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vxxbh6 7774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vxxbh6 9845

网友: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vxxbh6 3991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vxxbh6 872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vxxbh6 2693

网友: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vxxbh6 2125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vxxbh6 3451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vxxbh6 6253

网友: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vxxbh6 5523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vxxbh6 42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vxxbh6 2571

网友:
楼主您好,按照你的教程了做一个,电调电机输出短线接380马达一致滴滴响,把马达线加长就正常,直接接370马达也正常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永远支持萝莉大神

网友:
膜拜萝莉大佬》》》》》》》》》》》》》》》》》

网友(2019-06-18):
顶楼主,正在做一个看看

网友:
我来看看!终于看见活的了!【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lijunguo 3284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lijunguo 187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lijunguo 6764

网友:
大神厉害啊   抱大腿

网友:
遥控和接收都弄好了,就是电调没弄明白

网友:
我把三极管驱动换成mos管驱动mos管,比如AO3400, 我感觉就不需要电阻分压了,有这样用的人吗?我没实际做,是这样想的

网友:
再学习,已经做了遥控和接收器,再搞电调,大神顶呱呱。

网友:
萝莉大大真厉害,可以囤电池,做电动车咯

网友:
膜拜大佬D【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lijunguo2019 9315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lijunguo2019 5327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lijunguo2019 5225

网友(2019-07-25):
支持一下,话说四代控是否胎死腹中了?

网友:
下载不了【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lari 7745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lari 229 【我爱萝丽爱萝丽】超高压(全电压)有刷双向电调 DIY教程  作者:lari 1023

网友:
楼上下不了,是不是没币了。我今天刚下了。

网友:
我就想知道怎么才能获得足够的牛币。。。。。我想下载点东西啊

网友:
萝丽牛掰萝丽牛掰萝丽牛掰萝丽牛掰萝丽牛掰萝丽牛掰萝丽牛掰

网友:
好 我试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