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选择5.8G还是1.2G

楼主(2018-11-05):
    是这样,我一直想组一架fpv机,载机打算用小胖子,天8x控,切糕433增程,飞控用U22(听说稳定性不错),加数传(具体还没定,我还在水帖,先弄清楚用法再说),还有其他的都也有了具体的选择,就是图传不知道用什么好。
     先说下我家附近的环境。家在宁夏,贺兰山东边大概60公里,我有次出去骑行,在贺兰山那里听到了飞机发动机的声音(持续有),应该是有个空军基地在,还有一次是在市区里骑行,头顶上飞过去两架歼10(我确定那是歼10),不常见过固定翼飞机,然后我打算玩fpv的地方距离机场大概是70公里(农村),地形也还算空旷。
     我的目的是能够远航20到30公里就行。5.8G听说奥姆威1w加AAT枫叶平板可以飞到20公里依然有稳定图像(不雪花),这个是真是假啊,5.8G在农村能稳定飞到25公里吗?再就是1.2G,我打算用罗美1w的接收机,柏通1.5w发射机,然后这样的话发射机天线用棒子原装,接收机天线用哪种的可以稳定20公里啊,是不是也需要平板?有1.2G用的AAT吗话说,如果有的话加上AAT大概可以支持图传多少公里?还有就是听说1.2G会被查水表,我家的这个地理位置能不能用1.2G啊(前提是不那么容易被查水表)。

楼主:
先不考虑预算(预算是可以砍的嘛),我个人比较倾向1.2G,但是就是不知道1.2G需要用到AAT吗?

网友A:
果断5.8g玩玩先
1.2g对载机安装位置高要求还干扰GPS

网友B:
要选就选5.8G,我记得以前看过,1.2G好像不是民用的通讯频率,好像是军用的,如果说错了请指正!楼主可以去科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断5.8g玩玩先
1.2g对载机安装位置高要求还干扰GPS

那5.8G的图传有什么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选就选5.8G,我记得以前看过,1.2G好像不是民用的通讯频率,好像是军用的,如果说错了请指正!楼主可以去 ...

对,1.2G确实违法,不属于消费级,所以我就想问我家的位置能不能用1.2G,离机场6,7十公里能不能用,但是1.2G的穿透高,远航距离远,我只想远航距离在20至30公里,如果5.8G能做到这么远,就用5.8G了

网友C:
还得看环境的吧  看大佬拉锯都在海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得看环境的吧  看大佬拉锯都在海边

学校确实是在海边,但是风太大了,能飞的机会不多,所以还是想在内陆飞

网友D:
5.8吧  如果不是远航就选5.8

楼主:
引用 网友D:
5.8吧  如果不是远航就选5.8

不不,我想飞大概20至30公里之间,就是不知道5.8G能不能飞到这个距离,还有就是5.8G的图传选哪个啊,以前一直看1.2G的,对5.8G的了解不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5.8G的图传有什么推荐吗?

ewrf,锐鹰

网友E:
以你的环境来看5.8够用,欧姆威1w看环境20公里没问题,熊猫也出了1w,不着急可以等等。环境好的情况下600mw都飞过30km。1.2抗干扰非常科学,就是怕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你的环境来看5.8够用,欧姆威1w看环境20公里没问题,熊猫也出了1w,不着急可以等等。环境好的情况下600mw ...

那欧姆威和熊猫哪个稳定啊,就决定用5.8G加AAT吧,1.2G以后再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1.2G确实违法,不属于消费级,所以我就想问我家的位置能不能用1.2G,离机场6,7十公里能不能用,但是 ...

5.8G的距离跟环境有关的,你加个增程就好了,1.2G依你那环境还是别上了,不然小心查水表    还有,离机场和军事设施之类的建筑远点,即使5.8G不干扰,但是扰乱了秩序一样要被处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8G的距离跟环境有关的,你加个增程就好了,1.2G依你那环境还是别上了,不然小心查水表还有,离机场和军 ...

对,决定用5.8G加AAT枫叶平板,然后用欧姆威1w不知道可不可行,有什么推荐的图传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决定用5.8G加AAT枫叶平板,然后用欧姆威1w不知道可不可行,有什么推荐的图传吗?

我也还没用过图传,只是了解过一些理论    让有经验的大佬来推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还没用过图传,只是了解过一些理论让有经验的大佬来推荐吧

好吧,一起学习吧

网友F:
1.2G图传对 433或915曾程是否有干扰?或者说是433或915对1.2G干扰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G图传对 433或915曾程是否有干扰?或者说是433或915对1.2G干扰大不大。

频率不一样,应该干扰不大吧

网友G:
低调好点

网友H:
欧姆威1w发射加枫叶小平板在你们那儿飞30公里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低调好点

好吧,我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欧姆威1w发射加枫叶小平板在你们那儿飞30公里没问题的

好,我以后就打算用欧姆威1w加枫叶小平板飞fpv

网友I:
搞1.4g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搞1.4g把

1.4G的预算不太够啊

网友:
首选5.8G啊,

网友J:
新手入门,先以五公里为目标弄个小机子飞到相当熟悉才搞更远的,相信我,这期间你会遇到无限多的问题,这才是最省钱的入门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J:
新手入门,先以五公里为目标弄个小机子飞到相当熟悉才搞更远的,相信我,这期间你会遇到无限多的问题,这才 ...

对的,我也是那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