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组装了一台轴距480的折叠机架,问一下信号线要不要屏蔽

楼主(2018-11-06):
新组装了一台轴距480的折叠机架,问一下信号线要不要屏蔽,我想用錫皮纸包裹GPS天线下部分和电调的信号线是否合理,錫皮纸是否需要接负极?可以不可以也把飞控也包起来

网友:
看了楼主的飞机,就目前来看机架空间有点小感觉搞太多会影响线的放置,至于用锡箔纸屏蔽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多少小心锡箔纸导电。

楼主:
我想问一下錫皮纸要接负极吗,也就是屏蔽接地?

网友A:
没必要,罗盘GPS架高点其它的影响不大。

网友:
按照大疆里面的话 锡箔纸加铜铂 贴在GPS下面就行了  你这种要覆盖的面积要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罗盘GPS架高点其它的影响不大。

你的电调放在哪里?放在飞控下面吗?离飞控太近会不会有干扰?

网友:
我用的是好盈25A四合一电调,电调铝板一面向上的,试飞过程没感觉有什么干扰

网友:
电调对飞控的干扰不大,GPS做屏蔽个人觉得效果不明显,都一个样子,我GPS是直接怼在飞控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