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教你如何组一架380无人机

楼主(2018-11-06):
  当今无人机快速发展,迅速被运用到各个领域。我国目前无人机发展比较快。下面就教大家如何组装DIY一架属于自己的四轴飞行器。我们以380轴距猛禽机架为例,希望各位玩家在飞行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法规,合法飞行。

电池安装在飞机的下面。

电机的安装,注意对角的位置。

电源适配器模块,总动力电降压后为飞控供电。

电子调速器的电线连接一定要焊接到位不能虚焊

主电源线焊接一定要注意要加松香不能虚焊接

飞控与接收机的接线方式。

自己组装的飞行器飞上天空会是什么感觉呢?快来体验组装属于你自己的四轴飞行器吧。 ...

组装完成,在软件上调试就可以飞行啦。

准备好的机臂

下面开始组装.飞控底座要做适当的减震处理保证飞行姿态稳定。

遥控器的设置也会根据飞控不同有变化

螺旋桨分为正转和反转,这样才会抵消反作用力。

电机采用2212 自锁电机提供强劲动力

电池采用3s2200mah锂电池续航可以达到15分钟左右,玩家可以根据动力搭配更大容量电池。(合理的动力搭配适 ...

接收机对应通道插对应的线,具体根据不同的飞控选择。

飞控选用了大疆的naza飞控,通过调参软件调试即可试飞。玩家也可以选择apm, cc3d, pix飞控。 ...

准备所需材料和工具,各个配件可以选择淘宝网购,下面提供的仅供参考。

网友A:
这个小机架好像只能上NAZA V2一下飞控,大一点的上不了。

楼主:
这个不一定

网友:
380无人机随便可以这么玩1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机架好像只能上NAZA V2一下飞控,大一点的上不了。

表示雷讯v3这样的尺寸都可以上,只是布局紧凑

网友:
华科的接收机1 和 2通道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