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教你组织一台无人机

楼主(2018-11-06):
谈到现在的各大品牌无人机,王铭认为“一体机性价比不高”。对于想直接飞无人机、玩航拍的人来说,一体机可能是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对于想玩无人机但手头又不是很富裕的新手来说,自己组一台无人机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耐心、专心、用心、细心,才能放心。”

真决定要去自己DIY一台无人机的话,你就必须做到这几点。
五大部分

“机架、动力、电池、飞控、遥控,不航拍就这五大部分。航拍就还有摄像头、云台、图传和监视器,双人就再加个云台手。”

机架
机架是无人机的主体部分,确定好机架之后才能确定你之后所有的零配件的类型与数目。
组装图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去到一些大牌无人机网站上找类似的使用。
无人机的动力是由电机提供的,也就是俗称的马达。主要作用是产生驱动转矩,作为用电器或各种机械的动力源。是指依据电磁感应定律实现电能转换或传递的一种电磁装置。
无刷电机(Brushless motor),它的转子是永磁磁钢,连同外壳一起和输出轴相连,定子是绕组线圈,去掉了有刷电机用来交替变换电磁场的换向电刷。
零部件列表:
同样还是以Flame Wheel F550为例,这款六轴的飞行器需要用到零部件详见下文。

机身上板 x1

机身下板 x1

力臂550FAW x2

力臂550FAC x4

10寸螺旋桨对 x4

电机550MOT x6

电调550ESC x6

螺丝(M3x8) x24

螺丝(M2.5x5) x36

背胶魔术贴550MSX x1

电池捆绑带550BBX x1

电源线对550PLP x1

这样,一台无人机的基本框架就差不多成型了,但是这可并非就意味着大功告成,组装完成后,无人机还进行一些调试才方可上浆飞行。

“电池是风险点,性价比不能用在电池上,那是要命的。所以要选大牌正品,尽可能减少风险,格氏、花牌相对问 ...

机架是无人机的主体部分,确定好机架之后才能确定你之后所有的零配件的类型与数目。组装图可以根据自己的要 ...

“我用的是naza-M-V2,也用过A2,新的飞控会更稳定。”

“Futab的遥控器,更好的太贵,低一点的怕风险。”

“电机的选择,需要看载重和机架。DJI的电机与电调一般是套装,这两个搭配起来要看电机功率和电调参数,还 ...

电调全称电子调速器,(Electronic Speed Controller ,ESC),它根据控制信号调节电动机的转速。 ...

将电机与ESC连接,固定在机臂上,确保电机与机臂垂直。

马达的旋转方向并不相同,一般间隔跳变。交换连接马达与电调的任意两根连线即可使马达改变旋转方向。 ...

网友:
说的什么这个是  不懂

网友A:
想要玩自组,时间精力要耗得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要玩自组,时间精力要耗得起

还有钱钱钱。。。

网友B:
大疆N3飞控如何用手机接收GP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疆N3飞控如何用手机接收GPS

没有听说过这个链接方法

网友:
无人机炸炸炸

网友:
自组四轴大大小小7架,无炸无丢,但性能确实不如大江成品.除了小机现在在室内飞飞,大机都成客厅书房的摆件了.现在纠结要不要买台御air,主要是好携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听说过这个链接方法

怎么样降GPS信号连接到手机上,不用地面站

网友:
烧钱的东西,对自己的技能提升有限

网友:
飞控怎么做的,原理图能不能共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