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姆威1W图传烧个芯片看不清什么型号

楼主(2018-11-06):
有哪位模友有同款奥姆威发射机  帮忙看看什么型号原件

网友A:
你用手机相机对焦不就能看清了,实在不行摸粉笔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手机相机对焦不就能看清了,实在不行摸粉笔灰

原件烧焦了 看不到型号的

网友:
这个怎么会烧呢?

网友B:
看周围的东西,像是开关电源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周围的东西,像是开关电源的IC

我感觉也像 型号烧的看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p1584.....

好像找不到这个型号  不全吧

网友D:
MP1584EN  稳压芯片 这个都烧成这样后面电路估计有问题了

网友:
返厂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E:
要考虑周边电路有没有损坏,不然你换一个上去一样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考虑周边电路有没有损坏,不然你换一个上去一样烧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MP1584EN  稳压芯片 这个都烧成这样后面电路估计有问题了

正是烧焦严重的地方 看不到的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MP1584EN  稳压芯片 这个都烧成这样后面电路估计有问题了

非常感谢!

网友:
返厂维修吧,虽然多花点钱但是能保证修好

网友:
括约肌九龙

网友:
应该是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