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4v3 osd显示异常,图传杂波

楼主(2018-11-06):
如图,这几天一直捣鼓图传杂波的问题,电容各种试还是不行,图传摄像头从飞控取电也不行,期间由于脑袋发蒙两次接错线烧了gps,一个舵机,一个摄像头。飞控感觉也不健康了osd出现问题。求解决方法。还有这个波纹怎么去掉,油门最大也没有就中油和猛推油很明显,图传熊猫5801pro。

网友A:
舵机用的是什么bec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用的是什么bec供电?

是的,5vbec插在二号电机输出口给舵机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5vbec插在二号电机输出口给舵机供电

舵机单独供电,不要用飞控的5v

网友:
检查一下图传的发射和接收的频率

网友:
我也是飞控给舵机供电的,没有问题

楼主:
osd现在这样,无语了

网友:
告诉你正确答案,1、去买块分电板,一定要买metak的mini power hub。图传和摄像头用分电板的电。图传用12V。摄像头用5V。2、这个非常重要,5801有两根地线,一根是进12V电源的,另外一根是输出5V的,把那根5V的地线和摄像头地线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