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fpv线是usb对应的是啥根线?

楼主(2018-11-07):
(图片)

网友:
没看懂问的什么

网友:
这个就是普通模拟音视频输出,用USB接口 红色电源+  黄色video  白色audio  黑色电源-

网友A:
是不是用运动相机fpv时,同时不能录制视屏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如果需要运动相机输出AV到图传,就按上面教程做一个好了很简单,当然买也可以

网友:
我之前用数据线怎么试都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运动相机fpv时,同时不能录制视屏

不是,现在都还没连上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两安卓usb都只有四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了两安卓usb都只有四芯

一般ID接线都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 收藏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现在都还没连上图传

某宝能买到线吧

网友C:
这个是micro usb,是五针的接口,你百度这个口的定义就能查到有一个口是空的,那个口就是输出av,我刚入魔也拆过很多线。其实这样接容易接触不良,有时间最好还是拆开山狗接根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micro usb,是五针的接口,你百度这个口的定义就能查到有一个口是空的,那个口就是输出av,我刚入魔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