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传感器问题

楼主(2018-11-09):
我的这个两轴云台之前有故障,控制板自检通不过,一直以为控制板的问题,一次偶然的机会找到了一个传感器,接上就好了,才发现是原来的传感器坏了,去某宝一看一个传感器要30块还不包邮,难受,一套新的才50多,然后查看了传感器型号,看gy-521的芯片是6050,一块才几块钱    买了一块回来试了一下,可以用,没有连接线怎么办?杜邦线帮你忙,板子上有口可以焊杜邦针,但是不要从上面取点,那个上面的点是电池电压,会烧传感器,电的话还要从板子的传感器接口接电,上电接调参软件一切正常.

网友A:
楼主弄好吗??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弄好吗??厉害了

两轴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轴好了

两轴板子没坏,你的三轴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轴板子没坏,你的三轴好了吗?

没有,最近没搞

网友B:
可能你传感器都没坏,只是线不好了

网友:
自制云台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传感器都没坏,只是线不好了

用这个线连接别的传感器是好的

网友:
顶一个,这几天我也在研究这个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