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折腾一个月没搞定,F3固件刷不上

楼主(2018-11-09):
新人入坑,查找了能找到的所有办法,就是刷不进去固件,问题描述
端口能识别,短接boot,刷不进去固件
如图
我尝试过的解决办法:
1.更换数据线
2.更换全新操作系统,新装驱动
3.更换驱动,BF提供驱动下载,网络各路大神提供驱动下载都试过
4.BF中文版,英文版,最新版都试过
5.CF英文版,刷cf固件也试过
6.翻强下载在线固件
以上方法都不行
实在搞不定啊!苦苦求助
短接了boot,现在飞控蓝灯常亮,链接正常,端口能识别,还是刷不进去

楼主:
用的是:SP Racing F3 飞控

网友:
多半凉凉,强刷3.3试试

网友:
拆下了看看吧!是不是你安装板子短路了啊!

网友:
这是什么,新手完全看不懂。

网友:
在哪买的 问下店家 呀

网友:
还有个刷固方法.叫什么来着忘了.返给卖家他们能刷上

网友A:
我想请教一下哥么可以把这个软件通过试试发给我吗  我们偏远地区  下载不到

网友:
跟我当初的一样,后来找到boot驱动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请教一下哥么可以把这个软件通过试试发给我吗  我们偏远地区  下载不到

随便搜个穿越机qq群 群文件里面啥都有

网友:
找到boot驱动解决了

网友:
很明显不对。bf上显示的com5。要显示成DFU才能刷。

网友:
新手课堂,各种使用CF、BF软件飞控的三种刷固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620&fromuid=4925